米勒电容的更好理解方法!

楼主(2018-08-09):
关于米勒电容的理解,经典方法是根据米勒效应,推出等效输入电容增大A倍,造成极点分离,低频极点形成主极点。

后来有个教授认为这种理解方法有害harmful,提出了一种更好的理解方法,见下图:

楼主:
如上图所示,根据管子参数量级,4个y参数可以省略3个,只剩下个电流源!而且根据V1和V2量级关系,V1~=0

这样一来,米勒电容的本质,理解的更准确了。

楼主:
下图的宽带电压跟随器(Q1管),谁能看懂其补偿原理?

楼主:
上图这种补偿技术(Q5/6)太毒了,想让哪个电容(这里是CL)报废,就在哪儿补一下。

网友A:
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B:
论文出处可以给一些吗

网友C:
6666666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文出处可以给一些吗

当然可以,只是以前给出论文,好像没几个人下载的,浪费表情了。所以现在给出简介,让模电爱好者扩大眼界。

例如双极工艺中电容的实现,乍一看不可能,两三极管咋能是个电容?!

网友D:
SKR就完事了

网友:
这篇论文名字是?

网友E(2018-09-25):
这个Cf是用来抵销Cl的.

谢谢大家!

这里是一个正反馈.

即Cf是正反馈电容.

可以抵销Cl,从而消除了负载电容Cl 的影响.

例如: 当输出增大的时候, 对高频信号来说, Cf为正反馈电容,其导致了输出的增大.

而Cl,对于高频信号,只能减小输出电容, 但同时Cf则增大了输出电容, 即保证了输出电容Cl 对于高频信号而言, 几乎不起作用.

换句话说就是: Cf 的正反馈, 导致了Cl 几乎为0的事实.

从而消除了负载电容Cl 的影响,提高了带宽.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F(2020-05-16):
这个论文叫什么呀,米勒补偿我还不懂,,看这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膜拜大佬

楼主:
论坛上做事太难了。

这些人基本功非常差,你讲理论他就骂你,说你讲的东西没用。

基本知识不懂,你发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他又看不懂,一旦看不懂还要骂你。

也就是说,这些人不想下功夫学习,还妄想随便看个帖子,或看本书,就能练成上乘武功,可以成为一流工程师了。

太难了!!!!!!

楼主:
一发贴讲理论,群里少数人就开始咒骂了
反正21IC官方交流群,硬件1和2群,俺是退群撤人了。

发帖的风险太高了

冒着被骂的风险,解释上文。

只要有大一电路分析基础的功夫,就能看懂顶楼那个等效电路图意思:

教课书上给的y参数定义:

其中y11和y22叫短路策动点导纳,y12和y21叫短路传递导纳。

对于下图所示的特殊电路,套用上面定义,很容易求出相应的y参数矩阵:

把电容视作电阻的一种,阻抗等于R=1/sC,就可以得到顶楼的等效电路了:

楼主:
有人可能会想:原本是一个电容,经过等效,明显变的复杂多了,这样有什么好处?

使用这个等效电路,来解释米勒效应,更轻松且准确。
下图Cu为米勒电容。

使用米勒电容等效电路,替代图中的Cu,得:

对于常见的晶体管放大器,一般Cu要远小于CΠ和CL,所以并联后,可以忽略Cu的存在。

第二,对于常见的晶体管放大器,在有效带宽范围内,sCu和跨导gm相比太小了,所以图中前馈电流源sCuV1可忽略。

所以,对于实际电路,原理图简化成:

米勒电容主要贡献是反馈电流sCuV2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图这种补偿技术(Q5/6)太毒了,想让哪个电容(这里是CL)报废,就在哪儿补一下。

...

貌似输出摆幅被限制了。各种补偿方法各有千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