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算放大器选择

楼主(2018-08-09):
相对一个毫伏级直流缓慢变化信号进行100倍放大,
想问下AD8062和AD8626哪种合适,
选择问题要求放大器该怎么选型?

网友A:
对于直流信号来说,就看运放的Vos,根据所要识别的精度来选择对应的Vos,比如要求误差1/10, 那就选择Vos小于1/10待处理信号的运放

网友B:
倒不如去看看国产圣邦威的 性价比不错
提供基本参数 技术帮你选型

网友C:
AD8626更适合。你的mV级是几mV还是几十mV。AD8626的offset voltage最大值也有0.5mV(5V供电,25℃)。全温度下有1.2mV,所以说,如果你的输入电压是几个mV,这个运放也不合适。

楼主:
是几毫伏到二三十毫伏的输入信号

网友D:
op07就能解决,料好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倒不如去看看国产圣邦威的 性价比不错
提供基本参数 技术帮你选型

恩瑞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