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输入共模电压范围

楼主(2018-08-09):
运放的这项参数该怎么理解?
怎么计算输入的信号电压范围,尤其在轨到轨输出运放类型。
用的AD8062不能到底电源轨量程

网友A: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楼主:
正负5V供电,使用AD8062输入峰峰值10V的信号,输出消顶

网友B:
就是输入信号的允许范围, 接到运放输入脚的信号最大范围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负5V供电,使用AD8062输入峰峰值10V的信号,输出消顶

AD8062工作电压最高8V,也就是正负4V,已经超规格书使用;
该运放输入不到正电压轨,正负4V供电下只能输入峰峰值4.4V的信号(即正电压是VCC-1.8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8062工作电压最高8V,也就是正负4V,已经超规格书使用;
该运放输入不到正电压轨,正负4V供电下只能输 ...

你好,这个运放的输入端不是可以做到轨到轨吗?负向端可以做到-Vs-0.2V,正向端可以做到+Vs+0.2V。见图片,请指导,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运放的输入端不是可以做到轨到轨吗?负向端可以做到-Vs-0.2V,正向端可以做到+Vs+0.2V。见图片 ...

5楼说的很明确了,芯片输入轨到轨没问题,问题是你的供电电压和输入电压都已超过最大额定。如果一定要±5V供电或者±5V输入,要另选芯片,这个芯片似乎为单5V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运放的输入端不是可以做到轨到轨吗?负向端可以做到-Vs-0.2V,正向端可以做到+Vs+0.2V。见图片 ...

这款是轨对轨输入的运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运放的输入端不是可以做到轨到轨吗?负向端可以做到-Vs-0.2V,正向端可以做到+Vs+0.2V。见图片 ...

这个是芯片输入端口能够承受的极限电压,是保证芯片不坏的电压。第2页,5V供电,输入共模范围-0.2V~3.2V。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芯片输入端口能够承受的极限电压,是保证芯片不坏的电压。第2页,5V供电,输入共模范围-0.2V~3.2V ...

哦,明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