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配要求做的垃圾软文,别管

楼主(2018-08-09):
某配要求做的垃圾软文,别管

网友A:
说了那么多,就是一句话,不要把插件孔和过孔弄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了那么多,就是一句话,不要把插件孔和过孔弄混。。。

总结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了那么多,就是一句话,不要把插件孔和过孔弄混。。。

错!!!为某线路板厂做的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