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固化ISP的芯片不能用JTAG模式下载目标代码吗?

楼主(2018-08-09):
如果芯圣的单片机固化了ISP,但是下载目标代码时没用用ISP方式,而是想用JTAG方式,不知道可以吗?比如HC89S003F4这款型号,ISP方式和JTAG方式都支持的片子。

网友A(点评):
固化了ISP就只能用串口下载了,JTAG不能使用。

网友B:
没有问题,支持的。----------
更正错误:是不支持的,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没有测试过,想当然的是可以的。

网友C:
固化后就不能用JTAG的,,

楼主:
2楼和3楼的回答互相矛盾,我是用JTAG方式下载,不是用来仿真的。到底可不可以用JTAG模式下载目标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楼和3楼的回答互相矛盾,我是用JTAG方式下载,不是用来仿真的。到底可不可以用JTAG模式下载目标代码? ...

我明确告诉你,固化了ISP的芯片就只能用串口下载了,JTAG不能使用。

网友B(点评):
居然这样子。。。我还真是有点不相信。

网友D:
这个芯片如此设计,令人不解!
JTAG,应该是优先级最高的,可以下载,可以仿真,即使I配置错误SP失效了,都可以恢复,这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2楼和3楼的回答互相矛盾,我是用JTAG方式下载,不是用来仿真的。到底可不可以用JTAG模式下载目标代码? ...

我也明确的告诉你,固化后不能用JTGA烧录,不然干嘛叫固化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如此设计,令人不解!
JTAG,应该是优先级最高的,可以下载,可以仿真,即使I配置错误SP失效了,都 ...

因为他们的ISP只是个程序而已,同样也是在FLASH里,下载ISP后,为了避免JTAG把ISP区域擦除,就禁止工具进行擦除,所以导致使用JTAG去下载时报错。其他既有ISP,又有JTAG的单片机做法是这样的,ISP在另外一个存储器位置,或者是直接硬件固化了,所以还是可以使用JTAG进行下载,仿真之类的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如此设计,令人不解!
JTAG,应该是优先级最高的,可以下载,可以仿真,即使I配置错误SP失效了,都 ...

是的,按照正常逻辑,JTAG应该是优先级最高的。

网友E:
JTAG的代码重写一下,绕开ISP区域就可以了。
不过为了代码安全,默认jtag关着也是可以的,几乎所有的MCU厂家都有关JTAG的熔丝或者寄存器。

楼主:
楼上有几个人说这种设计,令人不解,我觉得说的有道理,按说JTAG是优先级最高的,不管没有没固化ISP,JTAG模式应该都是可以仿真下载才合理,中颖的单片机就是这样设计的,如果ISP下载时,把客户功能选项选择错了,比如本来选择是内部RC振荡器,结果烧录时配置成了外部晶振,这时就可以用JTAG来进行恢复了。

网友D:
所以,对于最终用户来说,还是希望ISP是可靠的、经过测试验证的、固化的。
如果ISP使能,就无法JTAG,这也太难以理解了。
如果怕JTAG把ISP代码擦除,完全可以JTAG恢复ISP代码的,没有必要禁止JTAG。
至于JTAG和加密的矛盾,也是有办法的,需要JTAG仿真,可以临时不要加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