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各位大神推荐能进真空的胶

楼主(2018-08-10):
现在电路板及其他部件要放进真空腔,但是电路板发热大,所以问问大家有哪些胶可以适用于真空,但是要导热兼密封。以及要固化

网友A(2018-09-10):
要求好高,硅胶固化了不知道行不

网友B:
真空没有了对流散热,只有传导、辐射。可以考虑将热量直接传导到真空腔壁去,靠胶水解决密封、散热不是个好选择。
如果热量比较恐怖,可以考虑用氧化铝陶瓷垫接触散热,这是少有的良好散热绝缘材料(不过太硬了,也比较脆)。 如果没多大热量,可以考虑硅胶绝缘垫,或者涂黑漆增强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