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30 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8-08-10):
在使用GD 的330 做adc采样的时候,发现几率出现偏差大的情况,规格书写14M的时候误差为正负3,实际采样的时候,偶尔有一组会跳变超过0x30,一模一样的硬件用stm的mcu就没有这个问题,求各路英雄解惑授业!!!

网友A:
电压基准稳不稳

网友B:
选用的那种电压基准啊  还有就是采样延时是多少

网友C:
被采集信号频率如何

网友D:
基准电压

网友E:
阻抗匹配!阻抗匹配!阻抗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阻抗匹配!阻抗匹配!阻抗匹配!

ad采集为什么还需要阻抗匹配 是和内部采样的匹配吗

网友F:
基准电压波动是多少

网友G:
楼上说的阻抗匹配的是撒意思的

网友H:
偶尔产生的话可以使用平滑滤波去掉,可能gd本身就有点bug吧

网友I:
14M   是ADC的CLK吧?     实际采样率大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