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制作通孔焊盘到底需要设置哪几层

楼主(2018-08-10):
allegro制作通孔焊盘到底需要设置哪几层,网上看到各种教程,也都是各不相同,有的教程居然还需要设置pastemask层,不能理解,刚学allegro,求大神解答,图是我自己看教程加自己理解做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求回复呀

网友A:
flash 其实一点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其实一点都不好用

用AD习惯了,也没有Flash的概念,还有几个问题:
Q1、我知道的是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是负片用的,看到你Begin Layer和End Layer设置了Thermal Relief和A
       nti Pad,是不是代表Begin Layer和End Layer也可以做成负片?如果Begin Layer和End Layer使用正片的话
       是不是可以不设置这两项?
Q2:Default Internal的Anti Pad设置我能理解,但是如果Default Internal的Thermal Relief设置成Circle的话是不
       是表示与铜皮完全连接,也就是没有防散热的结构了(截图)?
Q3:一般教程都写着Soldermask比正常Regular Pad大0.1mm,是单边大0.1mm还是整体大0.1mm?

网友B(2019-03-13):
不用负片,根本不用管flash,通孔焊盘根本就不用考虑pastmask层,那是给开钢网用的。

网友C(2019-06-20):
不用管负片 ,现在电脑速度这么快了。用正片就行!

楼主(2020-03-19):
引用 网友B:
不用负片,根本不用管flash,通孔焊盘根本就不用考虑pastmask层,那是给开钢网用的。 ...

好嘞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管负片 ,现在电脑速度这么快了。用正片就行!

负片是不是只是为了减少数据量,不占用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