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固玮 GAG-810 音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
GAG-810 音频信号发生器产品属性
型号
GAG-810
频率
10Hz ~ 1MHz
类型
音频
外形尺寸
132 x 211 x 297 mm
重量
2.5 kg
电压
100/120/220/240 V
用途
GAG-810 音频信号发生器产品简介
GAG-810提供低频信号(<1MHz)产生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音频信号。直观式的简单操作面板通过刻度盘选择不同范围提供准确的频率与幅度。除了传统仿真正弦波输出还为数字应用提供方波输出。失真度控制在最小值,特别是在500Hz ~ 20kHz 这一段可听见的频率,失真度被控制在最小值,仅0.02%或更小。外部同步输入信号可以帮助与其它仪器的连接。
产品概述
GAG-810提供低频信号(<1MHz)产生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音频信号。直观式的简单操作面板通过刻度盘选择不同范围提供准确的频率与幅度。除了传统仿真正弦波输出还为数字应用提供方波输出。失真度控制在最小值,特别是在500Hz ~ 20kHz 这一段可听见的频率,失真度被控制在最小值,仅0.02%或更小。外部同步输入信号可以帮助与其它仪器的连接。
产品特点
* 频率范围:10Hz ~ 1MHz
* 正弦波失真:0.02%
* 六段输出衰减器
* 外部同步功能
GAG-810 音频信号发生器选型指南
正弦波
频率范围
10Hz ~ 1MHz, 共 5 档
频率指示
Dial Scale
频率准确度
+(5% + 1Hz)
输出电压
5 Vrms (600Ω负载)
频率响应
10Hz ~ 1MHz +0.5dB (600Ω负载)
Reference Frequency (1kHz)
失真因素
500Hz ~ 20kHz, 0.02% 或以下
100Hz ~ 100kHz, 0.05% 或以下
(x 10 range for 100Hz, x 1k range for 100kHz)
50Hz ~ 200kHz, 0.3% 或以下
20Hz ~ 500kHz, 0.5% 或以下
10Hz ~ 1MHz, 1.5% 或以下
方波
输出电压
10Vp-p or more
Overshoot
2% 或以下 (在 1kHz, 最大输出)
Sag.
5% 或以下 (在 50Hz)
上升/下降时间
小于 200nS
周期率
50% +5%
外部同步
同步范围
+5% / Vrms
最大可输入
15V (DC + AC peak)
输入阻抗
150kΩ
输出
输出阻抗
600Ω+10%
输出衰减器
0, -10, -20, -30, -40, -50dB
6 档 (准确度 +1dB 在 600Ω 负载)
使用电源
交流 100/120/220/240V +10%, 50/60Hz
附件
电源线 x 1,
操作手册 x 1,
测试线 GTL-103 x 1
尺寸及重量
132(宽) x 211(高) x 297(长) mm
约 2.5 公斤

固玮 GAG-810 音频信号发生器

固玮 GAG-810 音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8-08-10):
MFG-2000系列 信号发生器产品属性:MFG-2110
MFG-2120
MFG-2120MA
MFG-2130M
MFG-2160MF
MFG-2160MR
MFG-2230M
MFG-2260M
MFG-2260MFA
MFG-2260MRA
型号        MFG-2000        频率
1uHz~25 MHz
类型        任意波形        外形尺寸        266 x 107x 293 mm
重量        2.5 kg        电压        100~120V、220~240 V
用途

MFG-2000系列 信号发生器产品简介
MFG-2000 系列,最高通道数输出可达5种同时输出(MFG-2260MFA/MFG-2260MRA), 包括了CH1与CH2为两个最高频率为60MHz的等性能双通道AFG(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RF发生器,除了是一部标准AFG以外,正弦波部分还可产生最高320MHz与各种调变的RF信号
产品概述
MFG-2000 系列,最高通道数输出可达5种同时输出(MFG-2260MFA/MFG-2260MRA), 包括了CH1与CH2为两个最高频率为60MHz的等性能双通道AFG(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RF发生器,除了是一部标准AFG以外,正弦波部分还可产生最高320MHz与各种调变的RF信号;脉冲信号发生器,频率可达25MHz;功率放大器,是一个适用于音频范围的放大器。这5种不同功能通道分布在10个型号上,从最基本的单通道AFG加脉冲信号产生器开始,到同时具备5种通道的型号,可以满足多种领域的教学与产业的应用。
MFG-2000系列 信号发生器产品特点
 MFG-2000中的AFG通道可输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一般常用波形.更有200MHz/s取样率、100MHz波形重复率、14位分辨率、16k点存储深度的"真实逐点输出”任意波形特性;部分型号具有AM/FM/PM/FSK/PWM调变、Sweep, Burst, Trigger, 150MHz Frequency Counter等的功能。可同步双通道的型号其CH1与CH2两个输出信号间可以产生同步、延迟、相加及通道耦和的相关性信号。RF产生器为一功能完整的AFG信号源(含ARB), 各种调变、Sweep等功能外,更增加了ASK,PSK等数字调变,且正弦波频率更可达最大320MHz。25MHz的脉冲产生器为标准配备,可独立输出的脉冲产生器为一功能完整脉冲信号源,除一般脉冲宽度可调外,其上升/下降时间(Leading and Trailing Edge Time)可调,可当作触发信号的应用。功率输出可达20W, 放大倍率达20dB的可独立输入/输出功率放大器拥有DC-100KHz带宽,< 0.1%低失真,可用于音频信号的应用。

隔离通道设计  在整体设计上,MFG-2000系列有着高阶信号源特有的输出通道接地与大地隔离的电路设计,对大地的最大承受隔离电压可至±42Vpk (直流+交流峰值),适用在浮动电路的测试,可以多台仪器并行输出使用而无需考虑接地参考的问题。在教学上如”全波整流”,”倍压线路”…等实验,无需再做任何额外隔离,可轻易且安全的实现。有些车用电子及教学应用需要更高的直流偏压,可以透过外接的电源供应器让直流偏移范围提高至±42Vpk (直流+交流峰值)。
任意波形编辑软件  MFG-2000系列的AFG搭配AWES(Arbitrary Waveform Editing Software)任意波形编辑PC端软件,用户可以简单的快速编辑任意波形。DWR (Direct Waveform Reconstruction)直接波形重现的能力, 让使用者可以搭配固纬多数的GDS系列数字示波器撷取波形并加载任意波形产生器,达到波形记录及重建的功能。使用者更可以通过内建的66种波形进行任意编辑,整段或分段输出。

符合各种应用  MFG-2000因为具备多种功能信道,可提供不同产业所需要的各种特殊双通道波型,IQ调变信号,低频震动仿真,汽车传感器信号仿真,AM,FM等广播信号,PWM马达或风扇控制信号,脉波同步信号,脉冲噪声,音频电路或装置如扬声器的测试,适用于多种领域,在科学研究,教育,研发,生产和品管等各阶段的应用。

选型指南

MFG-2000 系列特定功能
         CH1        CH2        25MHz 脉冲发生器        射频发生器
(任意波形发生器)        功率放大器        调制
/扫描/突发/频率计数器
        任意波形发生器        任意波形发生器
MFG-2110        ●10MHZ                 ●
MFG-2120        ●20MHZ                 ●
MFG-2120MA        ●20MHZ                 ●                 ●        ●
MFG-2130M        ●30MHZ                 ●                          ●
MFG-2160MF        ●60MHZ                 ●        ●160MHZ                 ●
MFG-2160MR        ●60MHZ                 ●        ●320MHZ                 ●
MFG-2230M        ●30MHZ        ●30MHZ        ●                          ●
MFG-2260M        ●60MHZ        ●60MHZ        ●                          ●
MFG-2260MFA        ●60MHZ        ●60MHZ        ●        ●160MHZ        ●        ●
MFG-2260MRA        ●60MHZ        ●60MHZ        ●        ●320MHZ        ●        ●

任意函数
         任意波        内建
         取样率        200 MSa/s
         重建率        100MHz
         波形长度        16k 点
         振幅分辨率        14 位
         非易失性内存        10组 16k 点(1)
         用户自定义输出部分        自点2~16384 (可选)
         用户自定义标记输出部分        自点2 ~ 16384(可选)
         输出模式        1~1048575 周期或无限模式
频率特性
         范围        正弦波        320MHz(最大)
                  方波        25MHz(最大)
                  三角波, 斜波        1MHz
         分辨率                 1μHz
         准确度稳定性        ±20 ppm
         老化率        ±1 ppm, 每年
         误差        ≤1μHz
输出特性(2)
         振幅范围        1mVpp ~ 10 Vpp (接 50Ω负载)
2mVpp ~ 20 Vpp (开路)
         精度        设定值的±2% ±1 mVpp
(1 kHz/接 50Ω负载无直流偏压))
         分辨率        0.1mV 或 4 位
         平坦度        ± 1%  (0.1dB)  ≦1MHz
± 3% (0.3dB)  ≦50 MHz
± 10% (0.9dB)   ≦160MHz
± 30% (3dB)   ≦320MHz
(正弦波相对于1 kHz/接 50Ω负载)
         单位        Vpp, Vrms, dBm
偏压        范围        ±5 Vpk ac +dc接 50Ω负载)
±10Vpk ac +dc (开路)
         准确度        1% 设定+ 5mV+ 0.5% 振幅
波形输出        阻抗        50Ω 典型值 (固定)
> 10MΩ (输出无效时)
         保护        短路保护
超载继电器自动禁用主输出
         接地隔离        42Vpk 最大
同步输出        范围        TTL-相容>1kΩ
         阻抗        50Ω 标准
         接地隔离        42Vpk 最大
正弦波特性(3)
         谐波失真        –60 dBc   DC~200kHz, Ampl>0.1 Vpp
–55 dBc   200kHz~1 MHz, Ampl>0.1 Vpp
–45 dBc   1MHz~10 MHz, Ampl>0.1Vpp
–30 dBc   10MHz~320MHz, Ampl>0.1Vpp
         总谐波失真        < 0.1% (Ampl>1Vpp) DC~100 kHz
方波特性
         上升/下降时间        <15ns
         过激信号        <5%
         非对称性        周期的1% +5 ns
         占空比        0.01% to 99.99%(受限于当前频率设定)
         抖动        20ppm+500ps(4)
斜波特性
         线性度        <峰值输出的 0.1%
         对称性        0% ~ 100%
脉冲波特性
         频率        1uHz~25MHz
         脉冲宽度        ≧20nS(受限于当前频率设定)
         占空比        0.01%~99.99%(受限于当前频率设定)
         过激        <5%
         抖动        20ppm +500ps(4)
AM 调制
         载波波形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斜波,脉冲波,任意波
         调制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上斜波, 下斜波
         调制频率        2mHz~20kHz (内部) DC ~ 20kHz (外部)
         深度        0% to 120.0%
         信号来源        内部 / 外部
FM 调制
         载波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斜波
         调制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上斜波, 下斜波
         调制频率        2mHz ~ 20kHz (内部) DC ~ 20kHz (外部)
         峰值偏移        DC ~ 最大频率
         信号来源        内部 / 外部
PM
         载波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斜波
         调制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上斜波, 下谐波
         调制频率        2mHz ~ 20kHz (内部) DC ~ 20kHz (外部)
         相位偏移        0∘~360.0∘
         信号来源        内部 / 外部
SUM
         载波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斜波
         调制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上斜波, 下斜波
         调制频率        2mHz ~ 20kHz (内部) DC ~ 20kHz (外部)
         SUM 深度        0%~100.0%
         信号来源        内部 / 外部
PWM
         载波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斜波
         调制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上斜波, 下斜波
         调制频率        2mHz ~ 20kHz (内部) DC ~ 20kHz (外部)
         相位偏移        0%~100.0% 脉冲宽度
         信号来源        内部 / 外部
FSK
         载波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斜波, 脉冲波
         调制波形        50% 方波占空比
         内部频率        2 mHz ~ 1 MHz
         频率范围        1μHz ~ 最大频率
         信号来源        内部 / 外部
扫描
         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斜波
         类型        线性或对数
         扫描方向        上或下
         起始/终止频率        1uHz ~ 最大频率
         扫描时间        1ms ~ 500s
         信号来源        内部 / 外部
         触发        单次, 外部, 内部.
         标记        下降沿标记信号(可编程的)
         信号来源        内部 / 外部
丛发
         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斜波
         频率        1uHz~最大频率
         脉冲计数        1~1000000 循环或无限
         起始/终止相位        -360.0∘~+360.0∘
         内部频率        1 us~500 s
         门控来源        外部触发
         触发来源        单次, 外部, 内部.
触发延迟        N循环, 无限        0s~100 s
外部触发输入
         类型        FSK, 丛发, 扫描p
         输入电平        TTL 相容
         斜度        上升或下降(可选择)
         脉冲宽度        >100ns
         输入阻抗        10kΩ,DC 耦合
外部调制输入
         类型        AM, FM, PM,SUM,PWM
         电压范围        ±5V 满量程
         输入阻抗        10kΩ
         频率        DC ~ 20kHz
         接地隔离        42Vpk 最大
触发输出
         类型        FSK,丛发, 扫描
         电平        TTL 相容(接 50Ω负载)
         脉冲宽度        >450ns
         最大速率        1MHz
         扇出        ≥4 TTL 负载
         阻抗        50Ω 典型值l
双信道功能(CH1/CH2)
         相位        -180∘ ~180∘
                  同步相位
         追踪        CH2=CH1
         耦合        频率(比率或差异)
                  振幅 & DC 偏压
         DSO连接        √
脉冲发生器
         振幅        1mVpp ~ 2.5 Vpp (接 50Ω负载)
2mVpp ~ 5 Vpp (开路)
         偏压        ±1 Vpk ac +dc (接 50Ω负载)
±2Vpk ac +dc (开路)
         频率        1uHz~25MHz
         脉冲宽度        20nS~999.9ks(受限于当前频率设定)
         变数占空比        0.01%~99.99%(受限于当前频率设定)
         前缘和后缘时间(5)        10nS~ 20S(1ns 分辨率) (受限于当前频率和脉冲宽度设定l)
         过激        <5%
         抖动        100ppm +500ps(4)
频率计数器
         范围        5Hz ~ 150MHz
         精度        时基精度±1count
         时基        ±20ppm (23˚C ±5˚C)
         分辨率        最大分辨率为:
100nHz for 1Hz, 0.1Hz for 100MHz.
         输入阻抗        1kΩ/1pf
         灵敏度        35mVrms ~ 30Vms (5Hz ~ 150MHz)
         接地隔离        42Vpk 最大
射频发生器
         波形
振幅
(接 50Ω负载)        正弦波, 方波, 斜波, 脉冲波, 噪声波, 任意波
1mVpp ~ 2 Vpp  (MFG-2XXXMF)
1mVpp ~ 1 Vpp  (MFG-2XXXMR)
         偏压        ±1 Vpk ac +dc (接 50Ω负载)
±2Vpk ac +dc (开路)
         频率        1uHz~160MHz(MFG-2XXXMF)
                  1uHz~320MHz(MFG-2XXXMR)
         调制/扫描
         调制类型        AM,FM,PM,FSK,PWM (具体与 CH1 调制规格一样)
         扫描类型        频率
         信号来源        内部/外部(内部仅有AM,FM,PM, PWM)
         PSK
         载波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斜波, 脉冲波
         调制波形        50% 占空比
         内部频率        2 mHz ~ 1 MHz
         相位范围        0∘~360.0∘
         信号来源        内部 / 外部
         ASK
         载波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斜波, 脉冲波
         调制波形        50% 占空比
         内部频率        2 mHz ~ 1 MHz
         振幅范围        0%~100.0%
         信号来源        内部 / 外部
         任意函数
         取样率        200 MSa/s
         波长        16k 点
         振幅分辨率        14 位
         使用者自定义输出部分        自点 2~16384 (可选择的)
         抖动        20ppm +5ns
功率放大器
         输入阻抗        10KΩ
         输入电压        1.25Vpmax
         工作模式        定压
         增益        20dB
         输出功率
(RL=8Ω)        20W(方波)
         输出电压        12.5Vpmax
         输出电流        1.6Amax
         上升/下降时间        <2.5uS
         全功率带宽        DC-100KHz
         过激        5%
         总谐波失真        < 0.1% (振幅>1Vpp)
20Hz~20 kHz
         接地隔离        42Vpk 最大
保存/调取                 10 组设定存储
界面                 LAN, USB
显示                 4.3’’ TFT LCD
480 × 3 (RGB) × 272
一般规格
         电源        AC100~240V, 50~60Hz 或
AC100~120V, AC220~240V, 50~60Hz
         消耗功率        30W 或 80W(带功率输出)
         操作环境        符合规格的温度 :  18 ~ 28˚C
操作温度 :
0 ~ 40˚C
相对湿度:
≤   80%, 0 ~ 40˚C
≤   70%, 35 ~ 40˚C
安装类别: CAT II
         工作高度        2000 米
         污染度        IEC 61010  2度, 室内使用
         储存温度        -10~70˚C, 湿度: ≤70%
         尺寸(WxHxD)        266(W) x 107(H) x 293(D) mm
         重量        约. 2.5kg
         安全设计        EN61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