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固玮 AFG-3081波形信号发生器

楼主:
AFG-3081 信号发生器产品属性
型号
AFG-3081
频率
1 uHz~80 MHz
类型
波形
外形尺寸
265 x 107 x 374 mm
重量
4 kg
电压
100~240 V
用途
AFG-3081 信号发生器产品简介
AFG-3000 Series是一个具备功能强大的任意波形函数信号产生器,他的设计可符合于工业应用以及教育科研使用。这个系列提供了80MHz以及50MHz两个带宽,且内建了Sine, Square, Triangle, Ramp, Pulse, Noise等标准信号,且提供AM, FM, FSK, PWM, Sweep, Burst等应用信号以满足各类波形的需求。
产品概述
AFG-3000 Series是一个具备功能强大的任意波形函数信号产生器,他的设计可符合于工业应用以及教育科研使用。这个系列提供了80MHz以及50MHz两个带宽,且内建了Sine, Square, Triangle, Ramp, Pulse, Noise等标准信号,且提供AM, FM, FSK, PWM, Sweep, Burst等应用信号以满足各类波形的需求。

AFG-3081 信号发生器产品特点

AFG-3000 Series同时提供16 bit高分辨率、200MSa/s取样率以及1M内存深度的任意波形编辑功能,且可直接透过直觉式的面板操作来编辑所需的波形,且内建的1M内存,可让用户进行波形分段存取/输出,除了可节省内存的使用空间外,还可让使用者储存更多的波形。DWR功能可直接从GDS-2000系列示波器将波形直接读出到AFG-3000内,除了不需透过PC连接外,还可让使用者在进行除错或测试的时候方便波形描述,避免使用了错误的测试条件。

此外,AFG-3000 Series还内建了50 Ohm / Hi-Z Impedance Switch, Online Help Function, 以及Output On/Off Switch等功能让用户能够更便利的操作。透过4.3-inch高分辨率的TFT LCD,除了能让使用者能够看到更清楚的信息外,也能将用户所设定的所有信息全部显示出来,让用户更清楚目前的设定状态。前面板的USB Host, 除了能够进行DWR功能外,还可直接储随身碟存取,而背板内建的USB Device, RS-232, 以及GPIB标准接口,除了能够执行PC端任意波形软件外,还支持链接库语法让用户进行客制化功能控制。
AFG-3081 信号发生器选型指南
· 宽广的频率范围:1uHz ~ 80/50MHz
AFG-3000系列 函数/任意波信号产生器采用直接的数字合成技术(DDS)来产生及输出各种稳定且精准的波形,频率最高可达80MHz(AFG-3081)或50MHz(AFG-3051),且频率分辨率最高可达1uHz。内建标准波形有Sine, Square, Triangle, ramp, pulse, noise等种类的波形。
最小1uHz分辨率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341.tmp.png
· 支持多用途变动信号应用(调变, 扫描, Burst)
内建的调变波形可建构在Sine, Square, Triangle, Ramp等波形上,且可调整透过INT/EXT来进行信号调变功能,且提供专属调变信号输出端口让信号更容易取得输出信号。 accordingly.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342.tmp.pn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352.tmp.png
PWM to Control & Test the Motor Speed
内建的扫描功能可设定为INT/EXT/manual等三种接口出发,且可设定LOG/LIN两种扫描方式。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353.tmp.png
Burst功能提供了Gate与N Cycle两种设定模式, Gate模式可设定内建标准信号(Sine, Square, Triangle, Ramp)的On/Off时间比例,且可透过控制极性(Polarity)或相位(Phase)来进行控制, N cycle模式则可设定相位角度 ,周期次数,周期时间与延迟时间等规格。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354.tmp.png
· 200MSa/s 高速取样率
任意波的波形是透过一串的数据点数所组成,输出的频率可用取样率除以波形点数来取得,输出频率=取样率/波形总点数。对最大取样率为200MSa/s的AFG-3000来说,如果透过两个点来表示波形,可以产生100MHz讯号,同理,如果取样率为100MSa/s,则产生的波形为50MHz。举例来说,当讯号透过100个点来组成,当取样率越高,所组成的波形频率也会越高。
越高的取样率能提供更高的频率范围
· 16位振幅分辨率
在16bit的解析下,因为每个点的振幅解析更为细致,让波形在呈现时较Smooth,而较低分辨率的波形在显示时可能就会有产生部份的锯齿状或者较不Smooth,对于信号的判读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例如1V切成1000个等份(每等份1mV),由于16bit最小是0.15mV,所以切成1000等份的线条看起来就会接近于直线,而12bit最小分辨率为2.4mV,无法达到1mV的分辨率,在线条上就会有可能造成阶梯状的现象。
16 位提供更好的分辨率
· 可任意定义的1M内存深度
Long memory 可储存更复杂、更多点数的波形数据。AFG-3000提供了1M的内存深度,除了具备高弹性的设定功能,可让用户在1M的范围内取任意的点数进行编辑或输出,除了能提供更多/更长的储存数据,也可提供内存的使用效率;除此之外,机器还能将所设定的输出范围换算成输出频率,以减少用户计算的时间。
任意波形编辑/输出
· 简单操作与高弹性的任意波形编辑功能
AFG-3000提供四种方式产生自定义的任意波形, 编辑自定义/PC软件/档案加载(.csv)/从GW GDS-2000示波器输入
前面板编辑操作
AFG-3000提供强大的面板操作设定,提供WYSIWYG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操作方式,从编辑到输出都可直接透过面板设定完成,除了具备高弹性的编辑方式外,在储存/输出等设定下,都可透过立即的图表显示让用户更容易了解目前波形的状态与所想要输出的波形内容。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368.tmp.png
支持CSV档案载入
AFG-3000同时也支持CSV档案编辑,CSV文件格式可由许多方式取得;从EXCEL电子表格, PC端软件, 或者从AFG-3000储存。只要将编辑好的CSV档案透过USB随身碟或者PC软件汇入到机器中也可快速取得波形。
支持CSV档案
可从从数**算软件加载
波形还原功能(DWR)
AFG-3000支持直接与GW GDS-2000系列示波器连接,在不需要PC控制的情况下,直接透过USB Cable将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存到AFG-3000的任意波形功能上,且可选择不同的通道,将所需的波形加载到AFG-3000的内存中。这样的功能能让工程师更容易进行波形分析。
可直接从GDS-2000系列示波器加载波形
配备PC软件
AFG-3000也配备了专属的任意波形编辑软件,PC软件除了包含AFG-3000面板上所有的功能外,更包含了更多种类的应用波形,如Rayleigh / Gaussian / Normal Noise, Pseudo ternary, Bipolar-AMI, Manchester, Differential Manchester, RS232, NRZ等,且提供数种波形计算与检视功能,让用户能够更灵活的设计所需要的波形。
Sinc + 高斯噪声的波形
数字讯号
· 阻抗切换/在线帮助
从AFG-3000输出信号到示波器中往往会发生振幅准位放大约两倍的情况,这是由于阻抗不匹配的原因,但透过阻抗切换的功能,AFG-3000输出的振幅将会与示波器的一致,能让用户在更容易进行信号判读。而内建的Online Help功能可让用户在不了解AFG-3000的功能时,能够透过Help让用户更容易了解各功能键的作用。
阻抗切换
在线帮助功能
· 配备标准通讯接口
AFG-3000配备了标准的通讯接口,GPIB, RS-232, 以及USB接口,且当用户如果需要进行系统整合应用,AFG-3000也提供了符合IEEE 488的标准Command List,方便使用者进行程控。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38F.tmp.png
· 4.3" 高分辨率LCD显示
AFG-3000所设计的4.3“ LCD屏幕,拥有着480x272的高分辨率,除了能将所有的设定显示在屏幕上之外,图形显示功能也能让用户快速且轻松了解目前的设定状态。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3A0.tmp.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