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18-08-10):
函数发生器发出的是0~12V的三角波,现在需要知道R3两端的电压。为什么R3的电压在输入到达一定值以后就不变了?这个运放的作用是啥?运放V+=16V,V-=0.
请帮忙看下分析下具体的原理,运放虚短的概念在这个电路里面能用吗?

网友A:
哥,您是讲笑话的吧,MOS管电压5V,你想到多少

是啊是啊 ,如果把5V改成20V呢 。我们假设MOS管的IDS没有限制 ,能到多少V呢 ?能到12V吗

网友B:
恒流源电路   流过R3的电流是输入信号除以电阻  R3最多到5V  如果高于5V被电源拽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