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极性辨别简单方法

楼主(2018-08-10):
二极管极性判断:

一、普通二极管有阴极线标识一极为负极;
二、发光二极管长脚为正,短脚为负。如果脚一样长,发光二极管里面的大点是负极,小的是正极。有的发光二极管带有一个小平面,靠近小平面的一根引线为负极。 贴片式发光二极管,一般都有一个小凸点区分正负极,有特殊标志的为负极,无特殊标识的为正极。

万用表中:红笔接“+”,黑笔接“-”;在测发光二极管时,低阻挡测不出来,可用RX10K档测,两表笔接触二极管的两级。如果电阻较小,黑表笔所接的是正极,电阻较大,黑表笔所接的是负极。发光二极管,若与TTL组件相连使用时,一般需串接一个470R的降压电阻,以防器件的损坏。

1、看标识尺寸大的LED 在极片引脚附近做有一些标记,如切角、涂色、或引脚大小不一样,一般有标志的、引脚小的、短的 一边是阴极(即负极),尺寸小的0805、0603封装的在底部有“T”字形 或 倒三角形符号“T”字一横的一边是正极; 三角形符号的“边”靠近的极性正,“角”靠近的是负极。

2、用万用表测量通过万用表检测贴片发光二极管正负极时,一定要使用“R*10k”的档位来检测。检测时将两表笔与发光二极管的两条引线相连接。倘若表针偏转过半,同时发光二极管中有一发亮光点,表示贴片发光二极管是正向接入的。这时呢与黑表笔接的是正极,与红表笔相连接的是负极。再将两表笔对换与发光二极管相连接,(反向接入式),表针则不动。不管是正向接入还是反向接入,表针不动或是偏转过到头,说明贴片发光二极管是损坏的呢。不过对于初学者来讲根本不会如何使用万用表,这时呢其实有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功率大点的发光二极管都是分为正负极的。每一极都代表一端,其中一端有个多出来的引脚,细心观察会发现,这个引脚上有小孔。带小孔的一端则为正极,另一端则为负极呢。

3、观察管内电极观察管子内部的电极,较小的是正极,大的类似于碗状的则是负极。

4、看缺角处在led节能灯照明行业中会经常用到5050贴片LED,这种贴片发光二极管是正方形的,四个直角中有一个角带个小缺角,带小缺角的那端就是负极,另一端是正极。5、看引脚发光二极管的引脚一般正极比较长,负极的引脚比较短。

三、晶体二极管
晶体二极管由一个PN结,两条电极引线和管壳构成。在PN结的两侧用导线引出加以封装,就是晶体二极管。晶体二极管的字母符号为V。PN结的导通方向是从P型半导体到N型半导体,即P到N导通(P为正极,N为负极) 。PN结正向导通,反向截至,具有单相导电的特性。

通常情况下:
1、有缺口的一端为负极;
2、有横杠的一端为负极;
3、有白色双杠的一端为负极;
4、三角形箭头方向的一端为负极;
5、插件二极管丝印小圆一端是负极,大圆是正极。 在立式焊接的情况下原件本体在正极圈里
6、插件发光二极管方孔为第一脚为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