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牛人分析一下这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大设备的控制电路,我圈出来的按理说是4~20mA输出,可是现在如果在J10-2和1之间接一个250欧姆电阻,上面会有18V电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点评):
有人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B(2018-08-16):
注意运放的V+ = V-

网友C:
这要看反馈输入,你这图上没有

网友D:
你肯定没有接好,即使三极管短路,还有49.9欧姆的电阻分压呢,怎么可能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