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单片机 是自带倾角功能的

楼主(2018-08-10):
如题 这样不用操作别的芯片了

网友A:
据我所知 还没有

网友B:
是不是因为有什么技术难点啊

网友C:
你这么一说 好像真的是没有

网友D:
反过来找机会是有的
bno055,内置9轴传感器,自带m0单片机

网友E:
这个好像没有的哈

网友E:
倾角的测量的主要靠三轴加速度芯片的

网友F:
如楼上所说,一般都是单独的加速度芯片实现的

网友F:
这个还需要结合相关的算法的处理

网友G:
这个我也没听说过的

网友G:
倾角的测量一般都是采用三轴加速度的实现的

网友G:
这个还需要配合一定的算法处理的才可以得到想要的倾角的

网友H:
同楼上的,没有听说有这样的MCU的

网友I:
这个是直接的采用加速度芯片了的

网友J:
这一块的没啥的吧,直接外用一个加速度来实现的

网友K:
这个没有直接带倾角测量模块的MCU的

网友L(2018-09-14):
有用ADXL362和STM32来做过。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通过重力在你希望检测的那个轴的正弦值来计算。对应博客https://blog.csdn.net/jeremy_he1024/article/details/79068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