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永远连不上仿真,用的是MSP430F5529LP

楼主(2018-08-10):
不管什么工程只要debug就是这个错误,网上也没见到,装了CCS7,CCS8.0,CCS8.1效果都一样,哪位大侠见到过这个错误求指点

网友A:
是不是仿真器驱动没安装成功?
你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仿真器显示什么名字?

还有你用的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

网友B:
fsclean 要清理,  不过好象也没有太大作用, 还是仿真器问题的可能性大能否换个仿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仿真器驱动没安装成功?
你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仿真器显示什么名字?

win8.1仿真器驱动是正常的,用的CCS自带的驱动,板子是launchpad没有问题,换朋友电脑调试过的,就我的这台总是报这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clean 要清理,  不过好象也没有太大作用, 还是仿真器问题的可能性大能否换个仿真器试试
...

因为是launchpad上面自带仿真,所以换了别的launchpad试并没有用,这块板子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试了下就算是不插板子也会报这个错,貌似就没有执行到usb通讯的部分就错误了。fsclean是肯定没用的,执行无数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launchpad上面自带仿真,所以换了别的launchpad试并没有用,这块板子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试了下 ...

win8.1操作系统上好像也有人成功使用ccs和launchpad,但不太推荐这个操作系统。
做开发还是推荐用win7。操作系统一定要用完整版的旗舰版或者专业版,不要用home版和国内各类阉割版

网友C:
重启板子或电脑

网友D:
关闭CCS 和板子 再重新打开

网友E:
CCSV5:

processors.wiki.ti.com/.../Download_CCS

网友F:
动安装一下。

网友G:
估计是开发板的问题

网友H:
CS版本没问题?

网友I:
CCS的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J:
新安装ccs驱动

网友K:
仿真器是?

网友L:
换一条带屏蔽的USB线

网友K:
支持ccs哪个版本呢?

网友C:
有可能安装的有问题呢。

网友J:
需要重装一下ccs

网友D:
出现问题时不要马上就点击ccs其他选项

网友I:
没有安好导致setup ccs保存驱动路径错误

网友E:
这个版本可能不兼容的。

网友H:
仿真器的驱动是没问题?

网友F:
交叉实验确认一下问题原因

网友G:
换个其他的硬件电路试试看吧。

网友L:
下载的驱动程序安装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