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SPI总线与SSP模拟SPI总线工作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8-10):
标准SPI总线与SSP模拟SPI总线工作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为什么这么问啊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有的芯片在标准SPI下工作正常,在SSP下不能工作?

网友B:
SSP 总线兼容SPI,SSI 和Microwire 总线的接口。

网友C:
在SSP下不能工作,是不是还有哪里需要进行配置啊

网友D:
ssp有好几种模式,不行的话一个一个试一试……

网友E:
我遇到的情况和楼主一样...CC1101无法和SSP对接,调了好久调不通,最后放弃改用模拟SPI了。我几种模式都试过了,CPOL  CPHA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F:
会不会是SSP设置有问题,选择上下格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