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分享Arduino之热敏电阻测量实验

楼主(2018-08-10):
本次使用串联测量法来测量来实现热敏电阻测量实验,热敏电阻为NTC 10D-9,串联电阻的阻值为100Ω,其硬件连接图所示如下:

xk100cpom

xk100cpom

程序设计的主要思路:Arduino Uno控制器通过模拟输入端口测量串联电阻上的电压值,然后通过电流相等的原理计算出热敏电阻的阻值,最后利用公式计算出温度值。
代码如下:
#include <math.h>         //包含数学库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波特率设置为9600
}
void loop(){
  double Digital_Value=analogRead(0);   //读取串联电阻上的电压值(数字量)
  double Voltage_Value=(Digital_Value/1023)*5.00;//换算成模拟量的电压值
  double Rt_Value=(3.3-Voltage_Value)/Voltage_Value*100;  //计算出热敏电阻的阻值
  //计算所感知的温度并发送
Serial.println( 1/(log(Rt_Value/10)/3000   1/( 25   273.15)) - 273.15,2);
  delay(1000);   //一秒刷新一次
}

感谢分享

网友A(2019-03-13):
这样探测的结果是不是跳动比较大

网友B(2022-04-08):
这个思路比较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