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与目标板连接不上

楼主(2018-08-10):
每次连接报错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135
Fatal Error during: OCS,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I/O Port = 510
Board Name: F2808 XDS510USB Emulator
Cpu Name: cpu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网友A:
还有什么信息

楼主:
接上仿真器后,测JTAG的TRST一直为低,TCK没有脉,TMS为3.28V。

网友B:
电压、时钟信号正常吗

楼主:
正常的,用的仿真器是spectrum digital XDS510LC usb

网友C:
出现这句话Board Name: F2808 XDS510USB Emulator是不是你芯片设置不正确?

网友D:
看看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E:
引脚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F:
或者软件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F:
使用的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振荡器

网友G:
看看电源问题吗

网友A:
再看看驱动的问题。

网友F:
楼主用的是哪个芯片,TRST低有效还是高有效

网友H:
是自己画的板子还是评估板

网友H:
会不会是电脑上的驱动冲突,导致PC无法和仿真器正常通信

网友F:
关闭所有与dsp板子的连线(包括仿真器与PC的连线,和dsp的电源),然后重新连接,重新打开CCS 下载连接debug试试

楼主:
好,我挨个排查下,谢谢大家啦

网友I:
仿真器的驱动正确安装

网友J:
先检查硬件连接的是否正确的

网友K:
JTAG口坏了?

网友L:
检查仿真器是否插好

网友M:
SP引脚是否虚焊

网友N:
JTAG的那几个引脚电平是否正确,特别注意TCK是否有脉冲输出,以检测仿真器
   是否好坏

网友O:
查看仿真器驱动

网友P:
安装了驱动?

网友Q:
可能CMD出现问题

网友R:
首先确定DSP供电正常,晶振起振正常

网友Q: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c2000/f/56/t/72485.aspx

网友I:
正确设置 CCS?

网友P:
去TI论坛问问题看看吧

网友J:
时钟、电源、复位信号
还有就是基本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O:
驱动有问题肯定连接不上。

网友K:
换板子吧 或者换片子吧

网友N:
DSP上电是否正常复位?

网友L:
检查CPU供电问题,1.8V,3.3V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M:
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R:
确定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S:
不会是芯片选择不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