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ICE66能在WIN7环境下使用吗?

楼主(2018-08-10):
中颖ICE66能在WIN7环境下使用吗?

网友A:
我在32位win7上可以使用

网友B:
楼上,请问一下,中颖MCU你们一般用汇编还是用C语言开发呢?

网友C:
基本都是用C的

网友D:
ICE66是4位的,只能用汇编的

网友E(2019-01-03):
引用 网友A:
我在32位win7上可以使用

请问实用ICE66的话keil是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