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模拟电路真难,一个欠压脱扣器的简单电路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8-08-10):
先解释一下,输入是110V直流,输出接了一个脱扣器,其实就是一个电磁铁线圈,额定电压110V直流,电阻万用表测的45欧姆。
继电器线圈额定电压直流110V。
1.接上脱扣器电磁铁,接上110V直流供电,继电器触点开始拉电弧,测量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很低,10V以内。脱扣器电磁铁正常吸合。
2.不接脱扣器电磁铁,接上110V直流供电,继电器正常吸合,测量继电器线圈电压,接近供电电压。
我自己的分析,肯定是脱扣器电磁铁影响了弱电的控制回路。连上脱扣器电磁铁,上电瞬间,继电器吸合,脱扣器电磁铁得电吸合,
然后继电器断开(表现为:测量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很低,10V以内。),继电器不能分断电流,开始拉电弧。
可是为什么,继电器两端线圈电压会变得这么低,10V以内,导致继电器断开呢?供电电压是实验台上的DC110V,应该是调压器调压,桥堆整流然后电容滤波得到的。
谢谢

xch
你这所谓的110v 是假直流电压。负载发生变化后它的波形也发生变化。 欠压检测电路必修作出修改。待会儿画个修改示意图给你

网友A:
1 继电器的疑问 HF13F 查了下是有110V 线圈的这个规格型号,但是看脚位 13 14才是线圈,你图中确认脚位有没有搞错。
2 既然继电器选了110V的 外加110V电压 干嘛还非得搞个三极管驱动啊,直接一个硬开关,串个电阻,接继电器线圈不是蛮好?

网友A:
如果涉及到低压控制高压,
图中建议搞2级驱动
低压5V -24V 继电器,触点接110V 的hf13f的线圈,然后hf13f的触点再接脱扣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继电器的疑问 HF13F 查了下是有110V 线圈的这个规格型号,但是看脚位 13 14才是线圈,你图中确认脚位有没 ...

1.这个原理图上的继电器是个示意图,最终选了H13F做实验;
2.这个是欠压保护电路,三极管基极中串了稳压管,当输入电压低于80V左右时,继电器自动断开,欠压脱扣器线圈失电,跳开断路器,实现欠压保护。3.这个不能装开关,因为不能人工操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涉及到低压控制高压,
图中建议搞2级驱动
低压5V -24V 继电器,触点接110V 的hf13f的线圈,然后hf13f ...

主要是, 板子上没有5-24V电源,成本和体积原因,也不好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涉及到低压控制高压,
图中建议搞2级驱动
低压5V -24V 继电器,触点接110V 的hf13f的线圈,然后hf13f ...

这个图能否去掉稳压管,通过合适的电阻分压来调整?

网友C:
大电感直流大电流用普通继电器不能灭弧吧?

网友D:
110电源供电不足?2.5A电流不小,可以直接接线圈试一下,电源可以的话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能否去掉稳压管,通过合适的电阻分压来调整?

感觉不好实现,这个需要保证电压降低到某一值以后完全断开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感直流大电流用普通继电器不能灭弧吧?

灭弧是灭不了的。主要感觉是负载脱扣器线圈的接入影响了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电源供电不足?2.5A电流不小,可以直接接线圈试一下,电源可以的话再搞。 ...

应该就是线圈的接入影响了供电电源。供电电源是桥堆整流然后电容滤波得到的。但是测量输出电压并没有跌落到控制电路切断继电器的电压。比较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线圈的接入影响了供电电源。供电电源是桥堆整流然后电容滤波得到的。但是测量输出电压并没有跌落 ...

接线圈后电源多少伏测了吗?不会有怪事。

网友E:
关键是用一个二极管隔离110VDC的波动

xch
D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圈后电源多少伏测了吗?不会有怪事。

测了在89V左右,这个电压不接脱扣器线圈 能正常工作

网友D:
你说的是脱扣器线圈直接接到你用的110v电源上测量电压是89v?

网友F:
脱扣线圈属于瞬时工作的,工作电流都比较大,1A,2A的都有甚至更大。你试验的时候,DC110V电源功率要够大,才不会发生误动作,测试才会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用一个二极管隔离110VDC的波动

这个二极管用的妙啊!高手

网友G(2018-10-02):
稳压管工作,需要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前面那个电阻6K,估计稳压管工作在截止和导通之间过渡状态,所以三极管也在放大状态,三极管分压大,所以线圈电压只有10多伏,你测量下稳压管两端电压,肯定大于75V,估计在110V附近,

网友G:
110/6000=0.018A,你查下稳压管参数,此时是工作在稳压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0/6000=0.018A,你查下稳压管参数,此时是工作在稳压状态吗

18ma完全能工作。问题已解决。整流电源功率太小,导致带负载纹波太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二极管用的妙啊!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