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三极管谐振带通无法带载

楼主(2018-08-10):
电路图如图所示。
电容C1左边是三极管谐振带通,右边是一个低通。单独测试带通和低通都OK的,但是只要
C1一接上,带通就不谐振了,也就没输出了。电容C1从几pF到几uF都试过,均不行。
电路仿真都是没问题的,已经抓狂了,各位高手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多
谢!!

网友A:
"但是只要C1一接上,带通就不谐振了,也就没输出了。"
与其说C1接上对前级有影响,不如说R6接上对前级有影响。

网友A:
另外,Q2集电极上2mH电感,其直流电阻比47.5千欧要小得多。Q1基极电流主要由电感的直流电阻决定,亦即Q1已经处于接近饱和的状态。

网友A:
再说,Q2基极接VCC,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只要C1一接上,带通就不谐振了,也就没输出了。"
与其说C1接上对前级有影响,不如说R6接上对前级有影 ...

我也尝试过将R6增加到51K,但是仍然不输出。而且电路变得很容易自激,输出一个正弦波,频率与电感值有关。关于Q1接近饱和区以及Q2基极接VCC,这个我也无法理解,只是根据原电路搬过来,我可以尝试改变Q1的静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