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几个嵌入式的问题~

楼主(2018-08-10):
才接触嵌入式。现在在学习,看有个项目单片机写有ucos,定位模块的程序是MS-DOS写的GCC什么的。
1、不太明白UCOS不是一个系统吗,工控类的传输产品的也不需要操作,为什么要做个系统啊,有什么好处?
2、模块的程序分什么要用GCC,和main一起用KEIL不行吗?
3、GCC是什么东西,MS-DOS是系统还是软件工具,看不太懂。

网友A:
发个链接都打**啊 打不开啊

网友B:
ucos是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好处就是方便管理各种任务
ms-dos是pc操作系统,gcc是个开发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os是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好处就是方便管理各种任务
ms-dos是pc操作系统,gcc是个开发工具 ...

通过GCC编写完了就可以在DOS下使用吗?是和单片机的一样编写的吗?怎么实现的?
为什么通信模块要使用这样的方式开发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链接都打**啊 打不开啊

大哥,无法打开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GCC编写完了就可以在DOS下使用吗?是和单片机的一样编写的吗?怎么实现的?
为什么通信模块要使用这 ...

不是的。gcc要编写代码并编译出可执行文件才可以的。
不清楚你用的什么通讯模块,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到gcc和dos

网友C:
这个问题百度足够了

网友D:
ucos是实时操作系统,会用的话会很方便管理的

网友D:
gcc是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