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君辉电子供应台湾固玮 GSP-9330 噪声频谱分析仪

楼主:
GSP-9330 噪声频谱分析仪产品属性
类型
噪声频谱分析仪
型号
GSP-9330
覆盖频率
9kHz~3250 MHz
显示方式
外形尺寸
210 x 350 x 100 mm
重量
4.5 kg
用途
                                                             深圳君辉电子15575890051微信同号
GSP-9330 噪声频谱分析仪
产品简介
GSP-9330是一款3.25GHz的高速测试的频谱分析仪,最快扫描速度为204uS。用户通过快速扫描时间可轻松处理和分析调制信号。调制信号处理的关键是快速扫描时间和信号解调功能。除了模拟AM / FM解调和分析功能,GSP-9330也提供ASK/FSK和2FSK数字信号的解调和分析功能。如今,EMC的问题对产品设计过程至关重要。
产品概述
GSP-9330是一款3.25GHz的高速测试的频谱分析仪,最快扫描速度为204uS。用户通过快速扫描时间可轻松处理和分析调制信号。调制信号处理的关键是快速扫描时间和信号解调功能。除了模拟AM / FM解调和分析功能,GSP-9330也提供ASK/FSK和2FSK数字信号的解调和分析功能。如今,EMC的问题对产品设计过程至关重要。因此,GSP-9330合并了EMC预测解决方案以促进EMC测试。GSP-9330简易的EMC预测过程大大的缩短了用户产品发布的时间。
A.快速信号扫描
对频谱分析仪而言,速度是最重要的规格。GSP-9330提供高达204us的扫描速度。用户通过快速扫描时间识别和分析各种快速或瞬态信号。如频率/调幅信号,蓝牙跳频信号,调谐压控振荡器或其它在在ISM频带的干扰信号。
FM 信号监控   台湾3G电信信号
B. 调制信号分析
2FSK调变因为低设计成本及低耗电特点而被广泛地使用在低功率及低数据传输速率的射频通讯应用。今日2FSK调变科技使用在大量不同的产品及系统里,如消费性电子产品,车用电子,RFID,自动读取电表及工业控制装置等等。2FSK分析可以测量的参数包含载波功率, FSK频偏, 载波频率 & 载波频率偏移测量。使用者可以设定判断条件于频偏及载波偏移以快速判断测试结果。
RFID 和光通讯系统常使用幅移键控法(Amplitude Shift Keying , ASK),而无线电话、传呼系统和RFID等等许多的应用则是使用频移键控法(Frequency Shift Keying, FSK)。ASK/FSK解调及分析测量的参数,包括调幅深度,频偏,载波功率和载波频率偏移,符号码及波形。用户可以设定调幅深度,频偏,载波功率和载波偏移的合格/失败测试结果。并提供针对 data message来判断 preamble & sync 的功能。
AM/FM信号分析测量参数,包括调幅深度,频偏、调变速率、载波功率、载波频率偏移和SINAD。用户可以设定调幅深度,频偏,载波功率和载波偏移的判断条件来进行快速测试结果。AM / FM解调功能可以解调及收听AM或FM广播信号。
2FSK信号分析       ASK/FSK信号分析与解调功能AM/FM信号分析与解调功能
C.  EMC預先诊断测试解決方案
GSP-9330内建EMI专用200/9k/120k/1MHz滤波器、20dB低噪声放大器与Quasi-Peak/Average检波模式,用户可以在机器上的EMC Pretest功能中进行所需要的测试,更可搭配套件进行辐射与传导方面的测试。
辐射测试的套件,GKT-008提供完整的近场测棒组合,可简化复杂的量测,模拟实验室的3m/10m远场测试,大幅节省工程师除错与往返实验室的时间费用;更可搭配GSP-9330的Tracking Generator功能,进行EMS测试。
传导测试的部分可搭配LISN与Isolated Transformer进行电磁传导的量测,如担心因为待测端的电压变动较大或复杂,更可搭配Transient Limiter使测试设备更臻安全。
固纬电子目前提供的EMC测试设备如下:
GSP-9330
频谱分析仪
内建完整EMC预先诊断测试功能
GKT-008
EMC近场探棒组
可提供近场信号的检测探棒组,内容包含
ANT-04/及ANT-05 EMI近场感应探棒
PR-01交流电压探棒
PR-02 接触式探棒
GLN-5040A
线性阻抗稳定网络
在EMI传导测试中所需要的电源稳定网络,符合CISPR16-1-2:2006规范
GIT-5060
隔离变压器
由于在不同的市电系统中会有不同大小的漏电流,可能会造成系统跳电,透过隔离变压器可将电流回路给隔离,防止跳电产生。
GPL-5010
脉冲限幅器
如果测试信号信号如果变动较为剧烈或不稳定,可透过脉冲限幅器保护设备
产品特点
* 频率范围:9kHz~3.25GHz
* 频率稳定度:0.025ppm 老化率:1ppm
* RBW:1Hz~1MHz(3dB) 6dB EMI 滤波器:200Hz, 9kHz,120kHz,1MHz
* 最快扫描时间:204us
* 灵敏度:-149dBm/Hz(@前置放大器开启)
* 内置前置放大器,50dB衰减器及序列功能
* 内置EMC预测功能
* 内置2FSK分析,AM/FM/ASK/FSK解调&分析
* 内置p1dB点,谐波,通道功率,N-dB带宽,频率计数,时域功率测量,
* OCBW,ACPR,SEM,TOI,CNR,CTB,CSO,噪声记号,门控扫描
* 内置光谱图,拓谱图和分窗显示模式
* 远程控制EMI测量软件:SpectrumShot
* 远程控制接口:LAN,USB,RS-232
* 选配:跟踪源,GPIB接口,电池组
GSP-9330 噪声频谱分析仪选型指南
频率
频率
范围
9 kHz ~ 3.25 GHz
设定分辨率
1 Hz
频率参考源
准确度
±[(最后调校周期 x 老化率) +温度的稳定度+电压供给的稳定度
老化率
±1 ppm max.
调校后经过1年时间
温度的稳定度
±0.025 ppm
0~ 50 °C
电压供给的稳定度
±0.02 ppm
频率读值稳定度
开始、停止、中心、标记
±(频率显示值 x 频率参考源的准确度 + 10% x 解析带宽 +  频率分辨率)
扫描点数
最多601,最少6
标记计数器
分辨率
1 Hz, 10 Hz, 100 Hz, 1 kHz
准确度
±(频率显示值 x 频率参考源的准确度 + 计频器的分辨率)
RBW/Span >=0.02 ;
Mkr level to DNL>30 dB
频距
范围
0 Hz (zero span), 100 Hz to 3.25 GHz
分辨率
1 Hz
准确度
±频率分辨率
RBW : 自动
相位噪声
距离载波信号的偏移量
Fc =1 GHz; RBW = 1 kHz, VBW = 10 Hz; Average ≥ 40
10 kHz
<-88 dBc/Hz
典型值
100 kHz
<-95 dBc/Hz
典型值
1 MHz
<-113 dBc/Hz
典型值
解析带宽滤波器
滤波器带宽
1Hz ~1MHz,按1-3-10 的順序
-3dB 带宽
200 Hz, 9 kHz, 120 kHz, 1MHz
-6dB 带宽
准确度
± 8%, RBW = 1MHz
标示值
± 5%, RBW < 1MHz
标示值
形状系数
< 4.5:1
典型的带宽比率:-60dB:-3dB
视讯带宽滤波器
滤波器带宽
1 Hz ~ 1 MHz 按 1-3-10 顺序
-3dB 带宽
振幅
振幅范围
量测范围
100 kHz ~ 1 MHz
由显示平均噪声位准(DANL)到+18dBm
1 MHz~ 10 MHz
由显示平均噪声位准(DANL)到+21dBm
10 MHz~ 3.25 GHz
由显示平均噪声位准(DANL)到+30dBm
衰减器
输入衰减器范围
0 ~50 dB,能以1 dB 为单位进行调整
自动或者手动设定
最大安全输入位准
平均的连续功率
≤ +33 dBm
输入衰减器的设定≥10 dB
直流电压
± 50 V
1dB增益压缩
输入混波器端的总功率
> 0 dBm
典型值;fc ≥50 MHz;关闭前级放大器
前级放大器端的总功率
> -22 dBm
典型值;fc ≥50 MHz;开启前级放大器
混波器的功率位准(dBm)=输入功率(dBm)- 输入衰减量(dB)
显示平均噪声位准 (DANL)
关闭前级放大器
RF衰减量0 dB;RF输入端连接50Ω负载; RBW 10 Hz;VBW 10 Hz;频距500Hz ; 参考位准-60 dBm; 轨迹平均≥ 40次
9 kHz~ 100 kHz
< -93 dBm
标示值
100 kHz ~ 1 MHz
< -90 dBm - 3 x (f/100 kHz) dB
1 MHz ~ 2.7 GHz
< -122 dBm
2.7 GHz ~ 3.25 GHz
< -116 dBm
Preamp on
RF衰减量0 dB;RF输入端连接50Ω负载; RBW 10 Hz;VBW 10 Hz;频距500Hz ; 参考位准-60 dBm; 轨迹平均≥ 40次
100 kHz ~ 1 MHz
< -108 dBm - 3 x (f/100 kHz) dB
标示值
1 MHz ~ 10 MHz
< -142 dBm
10 MHz ~ 3.25 GHz
< -142 dBm + 3 x (f/1 GHz) dB
位准显示范围
刻度
对数, 线性
单位
dBm, dBmV, dBuV, V, W
标记位准读值
0.01 dB
对数刻度
0.01 % of reference level
线性刻度
位准显示模式
轨迹, Topographic, Spectrogram
单一/分割窗口
轨迹数量
检波器
正峰值、负峰值、取样、一般及RMS(非视频), 平均值(EMI), Quasi-Peak(EMI)
可在不同轨迹下分别设定
轨迹功能
清除/写入;最高值/最低保持;检视轨迹;空白;平均运算
绝对振幅精度
绝对点数
中心频率160MHz, 10kHz RBW, 1kHz VBW, 频距100kHz, 对数单位, 1dB/每格, 峰值侦测模式, 20~30℃, 信号 0dBm
关闭前级放大器
± 0.3 dB
参考位准 0dBm, 衰减量10dB
开启前级放大器
± 0.4 dB
参考位准 -30dBm, 衰减量0dB
频率响应
关闭前级放大器
衰减量10 dB,参考频率:160 MHz,20~30℃
100 kHz~ 2.0 GHz
± 0.5 dB
2GHz~ 3.25 GHz
± 0.7 dB
开启前级放大器
衰减量0 dB,参考频率:160 MHz,20~30℃
1 MHz~ 2 GHz
± 0.6 dB
2 GHz ~ 3.25 GHz
± 0.8 dB
输入衰减切换不确定度
衰减器设定
0 ~50 dB,以1 dB 为单位进行调整
不确定度
± 0.25 dB
参考点:160MHz, 10dB 衰减量
解析带宽滤波器切换不确定度
1 Hz to 1 MHz
± 0.25 dB
参考点:10kHz RBW
位准量测不确定度
整体振幅准确度
± 1.5 dB
20到30度C, 频率>1MHz, 信号输入0~-50dBm, 参考位准0~-50dBm,输入衰减量10dB, RBW 1kHz, VBW 1kHz, 信号校正后, 前级放大器关闭
± 0.5 dB
典型值
旁生噪声响应
二次谐波失真
关闭前级放大器;信号输入位准:-30 dBm, 0dB衰减量
+35 dBm
典型值; 10 MHz < fc < 775 MHz
+60 dBm
典型值; 775 MHz ≤ fc < 1.5 GHz
三阶交互调变
关闭前级放大器;信号输入位准:-30 dBm, 0dB衰减量
> 1dBm
300 MHz ~ 3 GHz
与输入端相关的旁生噪声
< -60 dBc
输入信号-30 dBm,衰减量为0 dB, 20到30度C
残留响应 (内在的)
<-90 dBm
输入端连接50Ω负载;RF 衰减量为0 dB;关闭前级放大器
扫频
扫频时间
范围
204 us ~ 1000 s
频距>0Hz
50 us ~ 1000 s
频距等于0Hz, 最小时间分辨率10us
扫频模式
连续, 单次
触发源
自由撷取;影像信号;外部信号
触发斜率
正或负的信号缘

GSP-9330 噪声频谱分析仪产品属性 类型 噪声频谱分析仪 型号 GSP-9330 覆盖频率 9kHz~3250 MHz 显示方式 ...

GSP-9330 噪声频谱分析仪产品属性 类型	噪声频谱分析仪	型号	 GSP-9330 覆盖频率	9kHz~3250 MHz	显示方式	  ...

楼主(2018-08-10):
台湾固玮 GSP-9330 噪声频谱分析仪

前置放大器
         频率范围        1 MHz ~ 3.25 GHz
        增益        18 dB        标示值, 标准机器已内建
正面板输入/输出
RF输入        接头类型        N型母座
        阻抗值        50Ω, 标示值
        VSWR        <1.6 :1        300kHz 到3GHz, 输入衰减≥ 10 dB
外部供应电源        接头类型        SMB公座
        电压/电流        最大 +7Vdc, 500mA        含短路保护
USB主控端
         接头类型        A型接头
        通讯协议        版本2.0        支援全速/高速/低速
Micro SD插槽        通讯协议        SD 1.1版
        支援卡别        MicroSD, MicroSDHC        最大至32GB可使用
背面板输入/输出
 参考输出        接头类型        BNC 母座
        输出频率        10 MHz        标示值
        输出振幅        3.3V CMOS
        输出阻抗        50 Ω
参考输入        接头类型        BNC 母座
        输入参考频率        10 MHz
        输入振幅        -5 dBm ~ +10 dBm
        频率锁定范围        在±5ppm的输入参考频率至内
 警示输出        接头类型        BNC母座,        开集电极控制
触发输入/门闸扫描输入        接头类型        BNC母座
        输入振幅        3.3V CMOS
        切换        自动切换
LAN (TCP/IP)界面        接头类型        RJ-45
        标准        10Base-T; 100Base-Tx; Auto-MDIX
USB被控端
         接头类型        B型接头        仅适合远程控制, 支持USB TMC
        通讯协议        版本2.0        支援全速/高速
中频输出        接头类型        SMA 母座
        阻抗        50Ω        标示值
        中频频率        886 MHz        标示值
        输出准位        -25 dBm        10dB衰减量, RF输入:0dBm @1GHz
耳机输出        接头类型        3.5mm立体声插槽, 有线单声道操作
屏幕输出        接头类型        DVI-I接头(整合模拟及数字), 单一链接, 使用转换器可兼容于VGA或HDMI标准
RS-232界面        接头类型        D-sub 9-pin 母座        Tx,Rx,RTS,CTS
GPIB界面 (选配)        接头类型        IEEE-488 总线接头
AC电源输入        电源供应        AC 100 V ~ 240 V, 50 / 60 Hz自动档位选择
电池模块(选配)        电池模块        6 cells, 可充电式锂电池, 3S2P        符合UN38.3规范
        电压        直流10.8V
        容量        5200 mAh / 56Wh
一般规格
         内部数据储存量        内建16MB
        功率消耗        <65 W
        暖机时间        < 30 分钟
        温度范围        +5 °C~ +45 °C        操作范围
                -20 °C ~ + 70 °C        储存范围
        重量        4.5 kg (9.9 lb)        包括全部选配
(基本+信号追踪器+GPIB接口+电池模块)
        尺寸         210 x 350 x 100 (mm)
8.3 x  13.8 x 3.9 (in)        概约
追踪产生器(选配)
         输出频率范围        100 kHz ~ 3.25 GHz
        输出功率位准范围        -50 dBm ~0 dBm,以0.5 dB为单位进行调整
        绝对准确度        ± 0.5 dB        参考点:160MHz, -10dBm, 10dB衰减量, 20~30℃
        输出平坦度        参考点 160MHz, -10dBm
                100 kHz ~ 2 GHz        ± 1.5 dB
                2 GHz ~ 3.25 GHz        ± 2 dB
        输出位准切换不准确度        ± 0.8 dB        Referenced to -10 dBm
        谐波        < -30 dBc        典型值, 输出准位-10dBm
        反向电压        最大+30dBm
        接头类型        N型母座
        阻抗        50Ω        标示值
        输出VSRW        < 1.6:1        300 kHz ~3 GHz,输入衰减器≥12 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