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君辉电子供应台湾固玮 GSP-9330 噪声频谱分析仪

楼主:
GSP-9300 频谱分析仪产品属性
类型
扫频式频谱分析仪
型号

GSP-9300
覆盖频率
9 kHz ~ 3000 MHz
显示方式

外形尺寸
210 x 350 x 100 mm
重量
4.5 kg
用途

深圳君辉电子15575890051微信同号
GSP-9300 频谱分析仪产品简介
GSP-9300 频谱分析仪,频率范围: 9 kHz 至 3 GHz, 高频率稳定度: 0.025ppm, 3dB 分辨率带宽范围: 1Hz 至 1MHz,6dB EMI 分辨率带宽: 200Hz, 9kHz, 120kHz, 1MHz , 扫描时间可至 307 usec
产品特点
* 频率范围: 9 kHz 至 3 GHz
* 高频率稳定度: 0.025ppm
* 3dB 分辨率带宽范围: 1Hz 至 1MHz
* 6dB EMI 分辨率带宽: 200Hz, 9kHz, 120kHz, 1MHz
* 扫描时间可至 307 usec
* 相位噪声: -88dBc/Hz@1GHz, 10kHz偏移
* 内建测量功能: 2FSK分析, AM/FM/ASK/FSK解调及分析, EMC预测模式, P1dB点, 谐 波, N-dB带宽, 通道功率, 占用带宽, 邻道功率泄漏, 频谱泄漏, 三阶截点, CNR, CTB, CSO, 标记噪声, 频率计数器, 时域功率, 门控扫瞄
* 内建频谱图及拓谱图显示模式
* 886MHz中频输出于用户扩充应用
* 接口: LAN,USB,RS-232及GPIB(选配)
* 内建前置放大器, 50dB衰减器及序列功能
* 选配6.2GHz功率传感器, 追踪产生器, 电池组
GSP-9300 频谱分析仪选型指南
频率
频率
范围
9 kHz ~ 3.0 GHz
分辨率
1 Hz
频率参考源
精确度
±(最后调校周期×老化率) +过温度稳定度+电压供给的稳定度
老化率
±2 ppm max.
调校后1年
过温度的频率稳定度
±0.025 ppm
0 ~ 50 °C
电压供给的稳定度
±0.02 ppm
频率读值精度
开始、停止、中心、标记
±(标记频率显示值×频率参考精度+10%×分辨率带宽+频率分辨率1)
扫描点数
最多601点,最少6点
标记频率计数器
分辨率
1 Hz、10 Hz、100 Hz、1 kHz
精确度
±(标记频率显示值×频率参考精度+计频器分辨率)
RBW/Span≥0.02; Mkr level to DNL>30 dB
频距
范围
0 Hz (zero span), 100 Hz ~ 3 GHz
分辨率
1 Hz
精确度
±频率分辨率1
RBW:自动
相位噪声
距离载波信号的偏移量
Fc =1 GHz; RBW = 1 kHz, VBW = 10 Hz; Average≥40
10 kHz
<-88 dBc/Hz
典型值2
100 kHz
<-95 dBc/Hz
典型值
1 MHz
<-113 dBc/Hz
典型值
分辨率带宽(RBW)滤波器
滤波器带宽
1Hz ~ 1MHz,1-3-10步进
-3dB 带宽
200 Hz、9 kHz、120 kHz、1MHz
-6dB 带宽
精确度
± 8%, RBW = 1 MHz
标示值3
± 5%, RBW < 1 MHz
标示值
形状系数
< 4.5:1
典型的带宽比率: -60dB:-3dB
视频带宽(VBW)滤波器
滤波器带宽
1 Hz ~ 1 MHz, 1-3-10步进
-3dB 带宽
*1. 频率分辨率 = 频距/(扫描点数-1)
*2. 本数据表中的典型规格指的是在20~30℃下,80%以上的测试机器中的95%机器水平,这些并不在保证规格内
*3. 标示值代表是预期的性能,这些并不在保证规格内。

振幅
振幅范围
测量范围
100 kHz ~ 1 MHz
由显示平均噪声位准(DANL) ~+18dBm
1 MHz ~ 10 MHz
由显示平均噪声位准(DANL) ~+21dBm
10 MHz ~ 3 GHz
由显示平均噪声位准(DANL) ~+30dBm
衰减器
输入衰减器范围
0 ~ 50 dB,1 dB步进
自动或者手动设定
最大安全输入准位
平均的连续功率
≤+33 dBm
输入衰减器的设定≥10 dB
直流电压
± 50 V
1dB增益压缩
输入混波器端的总功率
> 0 dBm
典型值;fc≥50 MHz;关闭前级放大器
前级放大器端的总功率
> -22 dBm
典型值;fc≥50 MHz;开启前级放大器
混波器的功率位准(dBm)=输入功率(dBm)-输入衰减量(dB)
显示平均噪声准位 (DANL)4
关闭前级放大器
RF衰减量0 dB;RF输入端连接50Ω负载; RBW 10 Hz;VBW 10 Hz;频距500Hz ; 参考准位-60 dBm; 轨迹平均≥40次
9 kHz ~ 100 kHz
< -93 dBm
标示值
100 kHz ~ 1 MHz
< -90 dBm - 3×(f/100 kHz) dB
1 MHz ~ 10 MHz
< -122 dBm
10 MHz ~ 3 GHz
< -122 dBm
开启前级放大器
RF衰减量0 dB;RF输入端连接50Ω负载; RBW 10 Hz;VBW 10 Hz;频距500Hz ; 参考准位-60 dBm; 轨迹平均≥40次
100 kHz ~ 1 MHz
< -108 dBm - 3×(f/100 kHz) dB
标示值
1 MHz ~ 10 MHz
< -142 dBm
10 MHz ~ 3 GHz
< -142 dBm + 3×(f/1 GHz) dB
*4. 显示平均噪声准位规格不含旁生噪声响应的规格
准位显示范围
刻度
对数, 线性
单位
dBm, dBmV, dBuV, V, W
标记准位读值
0.01 dB
对数刻度
参考位准的0.01 %
线性刻度
准位显示模式
轨迹, Topographic, Spectrogram
单一/分割窗口
轨迹数量
4
检波器
正峰值、负峰值、取样、一般及RMS(非视频)
可在不同轨迹下分别设定
轨迹功能
清除/写入;最高值/最低保持;检视轨迹;空白;平均运算
绝对振幅精度
绝对点数
中心频率160MHz, 10kHz RBW, 1kHz VBW, 频距100kHz, 对数单位, 1dB/div, 峰值侦测模式, 20~30℃, 信号0dBm
关闭前级放大器
± 0.3 dB
参考准位0dBm, 衰减量10dB
开启前级放大器
± 0.4 dB
参考准位-30dBm, 衰减量0dB
频率响应
关闭前级放大器
衰减量10 dB,参考频率:160 MHz,20~30℃
100 kHz ~ 2.0 GHz
± 0.5 dB
2.0GHz ~ 3.0 GHz
± 0.7 dB
开启前级放大器
衰减量0 dB,参考频率:160 MHz,20~30℃
1 MHz ~ 2.0 GHz
± 0.6 dB
2.0GHz ~ 3.0 GHz
± 0.8 dB
输入衰减切换不确定度
衰减器设定
0 ~ 50 dB,1 dB步进
不确定度
± 0.15 dB
参考点:160MHz, 10dB衰减量
分辨率带宽滤波器切换不确定度
1 Hz ~ 1 MHz
± 0.25 dB
参考点:10kHz RBW
准位测量不确定度
整体振幅准确度
± 1.5 dB
20~30℃, 频率>1MHz, 信号输入0至-50dBm, 参考准位0 ~ -50dBm
输入衰减量10dB, RBW 1kHz, VBW 1kHz, 信号校正后, 前级放大器关闭
± 0.5 dB
典型值
旁生噪声响应
二次谐波失真
关闭前级放大器;信号输入位准:-30 dBm, 0dB衰减量
+35 dBm
典型值; 10 MHz < fc < 775 MHz
+60 dBm
典型值; 775 MHz≤fc < 1.5 GHz
三阶交互调变
关闭前级放大器;信号输入位准:-30 dBm, 0dB衰减量
> 1dBm
300 MHz ~ 3 GHz
与输入端相关的旁生噪声
< -60 dBc
输入信号-30 dBm,衰减量为0 dB, 20~30℃
残留响应 (内在的)
<-90 dBm
输入端连接50Ω负载;RF 衰减量为0 dB;关闭前级放大器

扫描
扫描时间
范围
310 us ~ 1000 s
频距>0Hz
50 us ~ 1000 s
频距=0Hz, 最小时间分辨率=10us
扫描模式
连续, 单次
触发源
自由撷取;影像信号;外部信号
触发斜率
正或负的信号沿

楼主(2018-08-10):
台湾固玮 GSP-9330 噪声频谱分析仪
前级放大器

         频率范围        1 MHz ~ 3 GHz        放大器为标准内建
        增益        18 dB        标示值

前面板输入/输出
RF输入

         接头类型        N型母座
        阻抗值        50Ω, 标示值
        VSWR        <1.6 :1        300kHz ~ 3GHz, 输入衰减≥10 dB
外部供应电源        接头类型        SMB公座
        电压/电流        DC +7V, 500mA Max.        含短路保护
USB Host         接头类型        A型接头
        通信协议        版本2.0        支持全速/高速/低速
Micro SD插槽        通信协议        SD 1.1版
        支持卡别        MicroSD, MicroSDHC        最大32GB

后面板输入/输出
 参考输出

         接头类型        BNC 母座         标示值
        输出频率        10 MHz
        输出振幅        3.3V CMOS
        输出阻抗        50Ω
参考输入

         接头类型        BNC 母座
        输入参考频率        10 MHz
        输入振幅        -5 dBm ~ +10 dBm
        频率锁定范围        在±5ppm的输入参考频率至内
 报警输出        接头类型        BNC母座         开集电极控制
触发输入/门闸扫描输入        接头类型        BNC母座
        输入振幅        3.3V CMOS
        切换        自动切换
LAN (TCP/IP)界面        接头类型        RJ-45
        标准        10Base-T; 100Base-Tx; Auto-MDIX
USB Device        接头类型        B型接头        仅适合远程控制, 支持USB TMC
        通信协议        版本2.0        支持全速/高速
中频输出

         接头类型        SMA 母座
        阻抗        50奥姆        标示值
        中频频率        886 MHz        标示值
        输出准位        -25 dBm        10dB衰减量, RF输入:0dBm@1GHz
耳机输出        接头类型        3.5mm立体声插槽, 有线单声道操作
屏幕输出        接头类型        DVI-I接头(整合模拟及数字), 单一链接        使用转换器可兼容于VGA或HDMI标准
RS-232接口        接头类型        D-sub 9-pin 母座        Tx,Rx,RTS,CTS
GPIB接口(选配)        接头类型        IEEE-488总线接头
AC电源输入        电源供应        AC 100 V~ 240 V, 50 / 60 Hz        自动档位选择
电池模块(选配)
         电池模块        6 cells, 可充电式锂电池, 3S2P        符合UN38.3规范
        电压        直流10.8V
        容量        5200 mAh / 56Wh

一般规格

         内部数据储存量        内建16MB
        功率消耗        <65 W
        温度范围        +5 °C ~ +45 °C        操作范围
                -20 °C ~ + 70 °C        储存范围
        重量        4.5 kg (9.9 lb)        包括全部选配
(基本+信号追踪器+GPIB接口+电池模块)
        尺寸
         210 x 350 x 100 (mm)        概约

                8.3 x  13.8 x 3.9 (in)

追踪产生器(选配)5

         输出频率范围        100 kHz to 3 GHz
        输出功率位准范围        -50 dBm 至0 dBm,以0.5 dB为单位进行调整
        绝对准确度        ± 0.5 dB        参考点:160MHz, -10dBm, 10dB衰减量, 20到30度C
        输出平坦度        参考点 160MHz, -10dBm
                100 kHz to 2 GHz        ± 1.5 dB
                2 GHz to 3 GHz        ± 2.0 dB
        输出位准切换不准确度        ± 0.8 dB        参考点 -10dBm
        谐波        < -30 dBc        典型值, 输出准位-10dBm
        反向电压        最大+30dBm
        接头类型        N型母座
        阻抗        50奥姆        标示值
        输出VSRW        < 1.6:1        300 kHz 到3 GHz,输入衰减器:≥12 dB
        5. 当追踪产生器启动,最小的解析带宽滤波器为10kHz

RF功率传感器(选配)

         类型        平均功率感测        型号: PWS-06
        连接接口        透过USB线连接到GSP-9300前面板
        输入VSWR        1.1: 1
1.3: 1        典型值
最大值
        输入频率范围        1 to 6200 MHz        参考点 -10dBm
        功率感测范围        -32 to +20 dBm        典型值, 输出准位-10dBm
        最大输入损坏功率        ≦ 27 dBm
        功率量测不确定性@25度C
         30 dBm to +5 dBm:
1 MHz to 3GHz: ±0.10 dB 典型值
3 GHz to 6 GHz: ±0.15 dB 典型值
 +5 dBm to +12 dBm:
1 MHz to 3GHz: ±0.15 dB 典型值
3 GHz to 6 GHz: ±0.15 dB 典型值
 +12 dBm to +20 dBm:
1 MHz to 3GHz: ±0.20 dB 典型值
3 GHz to 6 GHz: ±0.20 dB 典型值
±0.30 dB 最大值
±0.30 dB 最大值

 ±0.30 dB 最大值
±0.30 dB 最大值

 ±0.40 dB 最大值
±0.40 dB 最大值
        功率量测不确定性@ 0到25度C
         -30 dBm to +5 dBm:
1 MHz to 3GHz: ±0.25 dB 典型值
3 GHz to 6 GHz: ±0.25 dB 典型值
 +5 dBm to +12 dBm:
1 MHz to 3GHz: ±0.20 dB 典型值
3 GHz to 6 GHz: ±0.20 dB 典型值
 +12 dBm to +20 dBm:
1 MHz to 3GHz: ±0.35 dB 典型值
3 GHz to 6 GHz: ±0.30 dB 典型值
        线性度 @ 25 °C        ±3 %
        量测速度        100 ms 于低噪声模式
30 ms 于快速模式        典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