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166a的LCDRAM不连续 怎么做?

楼主(2018-08-10):
166a的LCDRAM不连续 怎么做?

网友A:
不连续,什么意思啊??

网友B:
LZ利用了哪些seg,就对应的操作哪些ram。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C:
嗯,这个连不连续没关系

楼主:
谢谢了 我找到问题了 有没有I2C的例程啊?

网友D:
中颖官网有的下,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ae_file/softip/zh/8bit/DEMO7_I2C.rar

网友E:
对,以后找DEMO可以上官网找,DEMO数量越来越丰富了

网友F:
SH79F166A晶振脚(P5.0~P5.1)为什么在工作时用手触摸就会复位,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这简单,地址到哪就往哪送数据,没必要纠结

网友H:
改下负载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