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LED驱动芯片

楼主:
要求6个LED并联,每个20mA,总共120mA.LED要能亮度可调,按照100%,75%,50%和25%。

之前客户要求6个LED先两两串联,再把3串并联起来。选用TI的TPS61165已经实现。但是改成这种并联方式后,PWM调节就不起作用了。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有么有这种6个并联,电流可调的驱动芯片。

网友A(2018-08-10):
有的,不过都是早期的料,用的人少,提供个邮箱发你资料看

网友B:
直接用ws2812的led就可以了,或者用595也可以做到亮度也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ws2812的led就可以了,或者用595也可以做到亮度也调。

595的也可以调节亮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95的也可以调节亮度吗?

当然可以,只要不停改变输出,即软件pwm,改变pwm的点空比,亮度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