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和三极管(BJT)及其偏置——小信号线性模型

楼主(2018-08-10):
“剖析《模拟电路》”更新到二极管和三极管以及小信号线性模型,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2-1.html

楼主:
晶体三极管(包括MOS和BJT等)是典型的有源器件,其必须在电源偏置下才能实现相应的“受控源”功能。

二极管,若作为“恒压模型”使用的话,其也必须有偏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体三极管(包括MOS和BJT等)是典型的有源器件,其必须在电源偏置下才能实现相应的“受控源”功能。

二极 ...

在这样的上下文下,说“晶体三极管(包括MOS和BJT等)是典型的有源器件”是没有问题的。

      二、三极管非线性器件,只是他们在某种情况下(比如:小信号)可以做一些线性简化
模型---有源模型。

      所以我觉得正常的说法是: 他们都是非线性器件,只是都有一个线性有源模型,采用这
种模型是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