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149 间的通讯能用I2C吗?

楼主(2018-08-10):
可以

楼主:
   我是小白白,,  那可以通过一个 主CPU控制 多个CPU吗

网友A:
可以。一个MCU通过I2C给其他MCU发送命令或数据,其他MCU根据接收到的命令和数据进行执行程序

网友B:
可以的。需要设定不同的iic地址的。

网友C:
只要IIC支持主从模式 就可以了!

网友D:
定义好了主从模式,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E:
访问地址可以自由设定。

楼主:
  是通过 一个 i2c 总线还是多跟

网友C:
为什么不选用485进行通信

或者使用232进行选取通信

楼主:
最好不要这样通信,太累了
直接串口通信就行。

网友F:
这个可以的,IIC总线不够用了就采用模拟的IIC总线的也可以的,

网友G:
可以spi,设置主从吧

网友H:
还是可以通过485进行通信。

网友I:
可以实现的。

网友J:
MSP430的I2C

网友K:
采用模拟I2C总线

网友L:
容易出现焊接不良的情况

网友M:
软件I2C代码很多。

网友N:
IIC就是最好的例子!

网友O:
有没有MSP430Ware

网友P:
主要是学习I2C总线的特点及数据传输时序

网友Q:
其实最好的参考资料还是TI官方提供的。

网友O:
这个多个通信没有使用过。

网友I:
多个iic地址就没有问题。

网友N:
参考一下别人的代码吧。

网友J:
将板子的I2C总线引出来

网友N:
可以实现通信的。

网友R:
看看具体的通信协议吧。

网友N:
就是当做从机访问。

网友M:
错误的I2C可能需要多次调试。

网友K:
总线上跑起来都毫无问题

网友L:
注意使用上拉电阻通信。

网友Q:
代码参考官网的。

网友P:
MSP430之间的I2C通讯,一个做主机从从机读取数据

网友S:
这个是可以通过设置地址实现的

网友T:
设计好的,I2C总线的是可以来实现的

网友U:
这个不是很难问题的哈,县参照例程的看看

网友V:
该MCU自身有I2C总线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