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2A反激原理图设计,请各位指教

楼主:
下面是设计的一些内容,请各位分析原理图设计是否存在问题

原理图设计

原理图设计

变压器功耗

变压器功耗

变压器管脚分配

变压器管脚分配

网友A(2018-08-10):
没看到反馈回路,输出端要反馈给UC3824A,要不然怎么调节输出电压 啊

网友A:
看错了,有反馈

网友B:
原边反馈,大概对输出电压没什么精度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边反馈,大概对输出电压没什么精度需求吧

是的,因为是输出要隔离的,所以没做TL431 反馈

网友B:
你这是不使用Y电容的?
那么变压器就需要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不使用Y电容的?
那么变压器就需要屏蔽层。

因为是直流输入,所以不加Y电容。变压器的屏蔽层怎么加,这个电源设计的原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屏蔽层就是在原副边之间加一层金属。一般的会导致绕线空间需求明显增加,漏感也会增加。它的成本要高于使用Y电容,但效果也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层就是在原副边之间加一层金属。一般的会导致绕线空间需求明显增加,漏感也会增加。它的成本要高于使用 ...

主要是为了抑制EMI吗?

前辈,想问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器件选型还有哪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