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编程出错了

楼主(2018-08-10):
.h文件
我把led.h,led.c都放在test.c目录哪里
help~~~~~

网友A:
有提示什么错误吗?

网友B:
在iar里就像一开始添加main.c一样添加你所要用到的.c文件到workplace的files

网友C:
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D:
你需要设置头文件的路径,和KEIL 中一样。不知道可以百度下。

楼主:
直接添加上.h的文件就行的

网友E:
在头文件里面直接引用头文件
放在哪里都没问题,只要你添加了目录

网友F:
这个直接的在test.c文件函数前边应用led.h的文件即可的。

网友G:
把你的程序代码上传看看
一般都是没有设置引用的路径。

网友H:
这个报错是什么呢?

网友I:
放在根目录就行。

网友J:
不知道你要问的是问题呢

网友K:
添加正常文件的就行。

网友L:
放在一个目录下面

网友M:
test.c目录干甚用的

网友N:
可以建立其他的路径。

网友O: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P:
添加了目录位置就行。

网友Q: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M:
是main函数吗?

网友H:
头文件找不到了吗?

网友L:
放在其他目录下,可能需要安装。

网友I:
只要环境包含路径就ok

网友K:
使用的是IAR吗?

网友J:
是环境的搭建吗?

网友Q:
软件不同,设置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P:
跟目录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O:
没有看懂要表达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N:
其他的路径一定要添加头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