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如何配置I/O口输出25MHZ时钟

楼主(2018-08-10):
现在主板是ST32F107  晶体25MHZ,系统时钟为108MHZ,请问如何才能设置成I/0输出25MHZ时钟

网友A:
直接输出HSE就行。有时钟输出功能可以看一下用户手册

网友B:
直接 配置寄存器 算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主要看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D:
这个不好进行设计的

不要乱说,芯片就有这功能的,万一楼主听了你的真的认为不好搞怎么办。

网友E:
这不管怎样做分频倍频的貌似都不能实现的哈

网友F:
这个不太好处理的呢

网友G:
想要输出25M还是有很多种方案的,可以使用GD32的时钟输出功能,通过PA8(可以查看芯片数据手册IO引脚的复用功能)引脚输出时钟,时钟源可以选择25M外部晶振,或者PLL1、PLL2,这里以PLL2为例(具体可以参考GD32f10x的用户手册,RCU单元)
1、PLL2的时钟源选择你的25M外部晶振
2、然后PLL2的预分频系数PREDV1设置为5,PLL2的倍频系数PLL2MF设置为5,(系数可以换,只要最后除以分频系数再乘以倍频系数等于25M即可)
3、CK_OUT0选择输出CK_PLL2即可

107的时钟树

107的时钟树

网友H:
没法准确的配置IO的速度的,IO翻转的速度取决于你IO之间的延时时间。

网友I:
这个貌似不好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