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高边P-MosFet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18-08-10):
自己搭建了一个简单的高边MosFet驱动电路。电路图见附件(High side P-MOSFET Driver图片格式不清晰可下载pdf格式)。
驱动很容易自激震荡。求解释。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MzIyOHwxOGI5MTAyZXwxNzY0MjEwNjI1fDB8
电路简单描述下:
     输入:100Hz方波,TTL电平。12V供电光耦隔离,输出电平调整成11V左右。三极管U463集电极串联电阻分压,使得集电极输出端电压满足P-MOSFET栅极电压Ugs=-11V。
    输出:MOSFET驱动输出负载范围:50R~800R。实际测试加载负载从100R~100K。
    栅极电阻Rgs、分压电阻R657、R661试验取值全在原理图上有标注。供参考。
    输出波形见附件以及附件说明。

网友A:
你的示波器上,黄色和绿色波形各是电原理图中哪一点的波形?TP1和TP2?

网友B:
搞这么费劲, 最后驱动部分, 还是一大堆的电阻, 失败的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上,黄色和绿色波形各是电原理图中哪一点的波形?TP1和TP2?

TP1波形为光耦输出,高电平12V左右,低电平为零,TP2为高边P-MOSFET输出电压,高电平为48V,低电平为36V左右.TP3为MOSFET功率输出波形,为48V的一个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上,黄色和绿色波形各是电原理图中哪一点的波形?TP1和TP2?

该电路昨天抽时间调试完成了。整体电路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就是光耦采用分压供电,供电不足。最终外接DC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
最终发现出现震荡的原因不是由该电路引起。是由前面PWM未画出部分一个电源反馈控制的与门的反馈信号(电流过大跳变)震荡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