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个5V升12V的芯片电路

楼主(2018-08-10):
(无正文)

网友A:
负载电流要多大?

网友B:
XL6007  国产芯片  便宜

网友B:
这个电路  USB升12V

网友C:
FP6291,如果电流太小的话可以可以+Q2813801825推荐别的型号

网友D:
有需要加QQ9420797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要多大?

负载电流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  USB升12V

多谢

网友E:
MP1542,刚刚采用的一颗

网友F:
LTC1262,电荷泵,只需要俩小电容,30mA

网友G:
简单点的就DC_DC模块

网友H:
3V升5V升9V升12V升压芯片,有需要找我QQ:2926372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