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三极管型号,查丝印速查没查到···烦请各位谁用过...

楼主(2018-08-10):
安捷伦表上一个恒流源原理图 一个PCB
可能是下载的表 太老 没查询到

Q201是MOS,不知道是6K还是GK
01H和02H不晓得
多的那个不知道是22K还是Z2K 还是2ZK···
还有一个Z1F
主要是想知道Q201和Q202
在此,谢谢各位啦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非常 感谢 GK那个应该没问题了 那个01H还是没有查到

网友A:
用这个查

贴片代码 Turuta SMDcodes 1780页 19.0M

都是4.3v的电压检测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查

贴片代码 Turuta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18.59 MB, 下载次数: 240 ...

那个我也查到了   但是应该不对  看连线分析01H这应该是个P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我也查到了   但是应该不对  看连线分析01H这应该是个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