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如何DIY一个 不会电解探头电极的土壤湿度测量电路!

楼主(2018-08-11):
觉得会是一个专利哦!!!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没有人有想法么

网友A:
为啥需要电解?

楼主:
不需要电解

楼主:
测土壤感觉不行

网友B:
把金属电极改成碳棒

网友C(2018-10-23):
用交流信号驱动。碳棒做电极

网友D:
塑料的壳子不行吗?为啥要金属

网友E:
为啥一直测试?每隔10秒,瞬间测试一下,电解导致的寿命应该会大大延长。

也不是 交流方法检测 可以避免腐蚀
不仅电解会腐蚀 土壤本身也会腐蚀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