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四引线精密采样电阻的几种类别及其使用方法

楼主(2018-08-11):
先把图传上来,比较直观,方便陈述。

四引线精密电阻,靠外边的两个是电流端子,电流由此出入。靠里面的两个是电压端子,电压由此输出。
这样的接法,称为开尔文接法,是开尔文建造大西洋海底电缆时为测量铜材电阻时提出的,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通过一定的额定电流,可以精准求出输出电压,目前,要求稍高点均会采用四引型电阻,以上传了两种四引线精密采样电阻,但其实结构是不一样的,也就导致目前生产的阻值也会有不同,下贴先直接上实物检测图

@W小贝 :是的,欢迎联络13501584059陈生
您家是销售电阻的?

楼主:
检测过程,取样测试,设备预热,检测结果显示,注意测试端点

外部两端为电流端子,内部两端为电压端子

网友A:
楼主,高人啊!咨询下,我测电阻时候,也用四线接法,电流需要外灌吗?你可以看我发的一个求助贴

网友B:
这电阻做得和德国伊撒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人啊!咨询下,我测电阻时候,也用四线接法,电流需要外灌吗?你可以看我发的一个求助贴 ...

边上两端为电流端子,中间两端为电压端子,输入电流时,精准测试出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做得和德国伊撒的一样.

是的,尺寸和性能和ISA一样,ISA的交期长,很多阻值也不生产了,当前只生产一二个阻值,加上价格贵,也就换成大陆产的了

楼主:
目前供应商(深圳征亚达科技提供,为避免侵权,特将供应商列出)真四线和假四线图片上传,使用时性能有很大差别,供大家了解,产品结构和德国ISA电阻PBV系列和A-H系列一样

楼主:
对于电流取样,以及作为标准电阻来匹配其他元件,欢迎有涉及到的朋友加QQ:1090655158进行技术交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