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

楼主(2018-08-11):
想把DDS合成的正弦信号进行功率放大最后得到1个6A的电流源请高手指导我该怎样实现用甚么实现?谢

网友A:
频率多少?放大后要求多大的电压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多少?放大后要求多大的电压幅度?

频率大概30KHz,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电压的话大概大概正负15左右,目的是把功率放大后的正弦信号接入线圈中,使线圈产生交变磁场,用来做金属探测器的,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大概30KHz,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电压的话大概大概正负15左右,目的是把功率放大后的正弦信号接入线圈 ...

你需要的是个功率放大器。
30kHz频率稍高于普通音频范围,不过通常的音频功率芯片(或者模块)在这个频率上仍可工作。
线性放大,可以考虑LM3886之类,D类功放可以考虑TDA8297之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大概30KHz,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电压的话大概大概正负15左右,目的是把功率放大后的正弦信号接入线圈 ...

不过,金属探测器好像并不要求正弦输入,金属探测器的线圈是与电容并联构成LC谐振回路的,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频率选择性。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必使用线性放大,对金属探测器线圈施加脉冲即可。这样功率放大电路可以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金属探测器好像并不要求正弦输入,金属探测器的线圈是与电容并联构成LC谐振回路的,本身就具有很强 ...

有脉冲和正弦两种方式,根据效果来说还是正弦的精度可以做的更高一点,我想用正弦波改进,后期方便采用数字化处理,请问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比如LC并联谐振之类的。我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改进国产的金属探测器,也希望这个作为我读研三年的成果,谢谢您了。您说的这个lm3886我正在看,哈哈

网友B:
手持金属探测器还是安检门?需要那么大功率么?

网友C:
超过20kHz频率的信号还是别选用音频放大芯片了,紧紧巴巴,频率和放大倍数都无法保证,独立晶体管放大器还是不错的选择,可根据情况适当改造。上hifidiy或者某宝网站找一些现成的放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金属探测器还是安检门?需要那么大功率么?

安检门式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功率应该放在多少,只能自己尝试,所以需要大一点的功率做实验,如果您有什么建议的话,那就感激不尽了。我是学生

xch
不是功率大就可以检测金属。没准越大越不容易探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过20kHz频率的信号还是别选用音频放大芯片了,紧紧巴巴,频率和放大倍数都无法保证,独立晶体管放大器还 ...

最近一直在看,觉得opa541好像挺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检门式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功率应该放在多少,只能自己尝试,所以需要大一点的功率做实验,如果您有 ...

我的理解:金属探测器的原理应该是金属引起振荡信号发生频率和幅度上的改变,检测频率或幅度的变化,从而探知金属物体的存在。从这个原理上来说,功率越大,越不容易被金属物体“干扰”,更难检测到金属物体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金属探测器的原理应该是金属引起振荡信号发生频率和幅度上的改变,检测频率或幅度的变化,从而 ...

我做的是平衡线圈的,功率大一点才行,和手持式的不太一样

网友D:
6A 正负15V的输出功率只有100w不到的样子,很多D类功放都做得到,电路上也没什么难点吧。我做过铁路上用的发码台,也是类似的原理。

网友D:
我用过TI的这款D类功放TAS3251,就是价格贵了点,带到100w的时候很烫,散热要做好。

网友B:
还是用三极管自己搭个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