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8-08-11):
看到一块RGB灯板的控制板,里面有个芯片查不到,有没有前辈们知道?

网友A:
stm8s003

网友B:
时下最红火的单片机 STM8S003F3P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下最红火的单片机 STM8S003F3P6

哈,原来这么牛……我之前还查来查去查不到,眼神太差了

网友C(2018-12-07):
单片机,很正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