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求教

楼主(2018-08-11):
目前学生在读,模拟,想自己搭一个LDO的电路,有没有相关大佬有相应指导手册或者详细相关电路图,感谢
主要是想学习着搭一个电路,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自己设计然后动手把它搭出来不行么?

网友B:
不是做模拟的   不过经常用这么个电路代替LDO   希望能帮到你  运放的同相端可以不用稳压管作为输入  也可用固定电压作为输入

网友A:
你这是稳压电路,但不能叫LD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稳压电路,但不能叫LDO。。

LDO不就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电路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DO不就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电路么

你的不是低压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是低压差啊。。。

哦   这个低压差怎么理解呢?

网友C:
加油,学习很好,像我这种硬件渣渣啥都不会,只能买ld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这个低压差怎么理解呢?

如果MOS管换成P型,就有可能是低压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MOS管换成P型,就有可能是低压差。。。。。。

学习了

网友D:
没弄过,不过一般手册里面有简单的图,比如TPS7A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