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关于触摸库的吐槽

楼主(2018-08-11):
拿到手,资料是一堆的,还可以仿真器升级一下,加一个串口什么的,(没试过能不能当串口用)。然后就是代码了,打开以后,工程目录是这个样子的,是一个Demo的程序。然后还有说明书。然后就是一堆的文件,这里不谈触摸的调试方法,单纯的谈移植。真是糟透了!!
之前没用过这个触摸,所以提前写好了工程,想着库也就是加入工程,调用几个固定的接口函数就好了。但是所谓的库函数里面并没有库,只有这一个Demo,也就意味着我没办法简单的进行合并代码,因为Demo里面又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必须搞清楚每一个函数有什么用处,会不会对我现在的代码产生影响。可笑的是功能还不少。真特么的浪费时间!!

楼主:
然后测试触摸,冲到了10K多,怎么都检测不到按键标志,我把电阻调小了!下降到500多,可以有标志了!然后,就是啥都没说!全靠自己测试!!是不是原厂都给给每个人配置一个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然后测试触摸,冲到了10K多,怎么都检测不到按键标志,我把电阻调小了!下降到500多,可以有标志了!然后, ...

估计是溢出了

网友A:
才V1.00版本 吃药是正常的

网友B(2019-02-19):
哈哈,你这种情况和ABOV的触摸芯片一样。
  我也收到一个ABOV触摸芯片的demo程序,大致是这样的:

  后来花了几天时间,把不需要的功能都去掉,留下触摸部分的代码。后来发现只要在user.h或user.c里,自己按实际板子,定义一下即可。就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