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代替STM32控制无刷电机 出现问题

楼主(2018-08-11):
产品的功能是: stm32f103rct6 timer1和timer8分别控制2个直流无刷电机   霍尔检测用的查询方法 30us左右查询一个左右电机的霍尔状态 电机的电流检测用的两组adc分别用的 定时器1的TRGO触发 和 定时器8的CH4触发
用stm32工作一切正常  稳定出货1年多了 现在要换成GD32f103rct6  但是出现一个现象是 左电机运行依然正常  右电机也就是timer8控制的电机  运行的时候偶尔会卡一下电机
也看了很多st和gd的不同之处  调试但是依旧不能解决问题    timer1控制的左电机换成gd的一直都是好好的  而且左右电机的初始化pwm都是一样的
但是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把timer8的时钟分频调大 占空比不变也就是pwm的频率减小 卡电机的现象就会明显减少  pwm频率大概3k的时候 卡电机现象基本完全消失  但是此时电机噪音太大

网友A:
你用timer 7试试

楼主:
ST timer1和timer8对应的GD的timer0和timer7   现在就相当于用的GD的tiemr7

网友B:
贴一个timer的配置看看

网友C:
定时器的设计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D:
这个还需要针对定时器的好好设计的

网友E:
涉及到定时器的设计的还是要多注意的

网友F:
stm32f103rct6 timer1和timer8分别控制2个直流无刷电机 ,,定时器进行控制输出的

网友G:
这个采用定时器的主要是让输出脉冲信号的来控制电机的运行状态的

网友H:
自己慢慢调吧,肯定是自己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