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功率放大下降沿失真

楼主:
请教下大家,谁能告诉我这个电路下降沿失真,我想达到80V/US 现在只能60V/us,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点评):
你这电路上升沿与下降沿驱动不对称。无法一致。除非你修改电路为全对称驱动

网友B(点评):
示波器看,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对称性还是不错的,不能算失真了。 压摆率60V/uS应该说还算可以了,毕竟压摆率和内部各级电流直接相关,过高的追求,会带来信噪比劣化,和静态稳定性下降,当前电路,貌似输入那地方的电容影响更大,可以适当弄小,输出反馈补偿电容同样也影响,适当调整。

楼主(2018-08-11):
R13是反馈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C:
你的C5  C15是干什么用的?虽然它们容量很小,但放在那个位置对摆动速率的影响还是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C5  C15是干什么用的?虽然它们容量很小,但放在那个位置对摆动速率的影响还是有的。 ...

C6C11的影响可能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6C11的影响可能更大。

图看不清。。。
我看K5说到几个电容才知道有那几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C6C11的影响可能更大。

好的,我回头去掉试试看,因为改动了很多,摆率就是提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