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wm MOS管烧坏原因分析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图中Q27击穿(Q26完好E:\PWM_Q27烧坏),3个极都对地短了,排除MOS管本身质量问题,其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呢?如果Q26和Q27同时导通,应该两个都会被击穿吧?

网友A(2018-08-11):
负载是什么?

楼主:
平衡车的电机

网友B:
看驱动线路,典型的电动车驱动结构,很成熟,应该没有问题。
这类线路,正常情况下管比上管热(原因略),这才有9管的设计(上管3个,下管6个)你恰好烧的就是下管,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驱动线路,典型的电动车驱动结构,很成熟,应该没有问题。
这类线路,正常情况下管比上管热(原因略) ...

如果因为Q21或者其他某颗料有问题,导致MOS的关闭时间稍有延迟,出现两颗MOS同时处于导通状态,是两颗MOS都会烧还是下管会先烧呢?

网友B:
这样的死法,是上下一起。而不是固定下管。
热死,然后上管通过保护,截止。否则大家还是一起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死法,是上下一起。而不是固定下管。
热死,然后上管通过保护,截止。否则大家还是一起死。 ...

能解释下为什么会下管更热么?
那这样的话你是怀疑散热不够,或者是料件本体的问题么?
还有个问题,下管击穿,对地短路了,单片机一般通过什么机制来判断呢?不然上电再导通上管,不是再死一个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下为什么会下管更热么?
那这样的话你是怀疑散热不够,或者是料件本体的问题么?
还有个问题,下管 ...

这样的四轴飞行器驱动,现在至少都有逐周电流限制,一旦发生桥臂半臂故障,会检测到从而保护的,其实,这里想象一下,比如电机堵转,情况和管子故障差不多了,交叉桥臂基本上等于短路,如果没有保护,输出管子早死翘翘了。
下管热的基本原因是,下管关断期间,有续流电流是通过各桥臂下管完成,该时候由于是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来完成,由于二极管压降远高于MOS管导通时候管子的压降,所有,发热就大大增加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所谓同步整流技术,也就是下管在续流期间导通。不过这样一来电机驱动复杂很多。需要性能强大的单片机来做,而传统的做法就是下管比上管牛,或者干脆下管是上管2倍,这就是9、15管控制器的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四轴飞行器驱动,现在至少都有逐周电流限制,一旦发生桥臂半臂故障,会检测到从而保护的,其实,这里想 ...

谢谢这么详细的解释!如果要确定是不是瞬间过载引起,有什么方向么?

网友C:
除了瞬间能把mos管烧坏,其他正常工作应该不会导致mos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