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关于复位变量不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8-08-11):
变量不初始化问题,处理方法:定义一个变量在0x20000FE0(SRAM 最后一段)
volatile __attribute__((zero_init)) uint32_t Val_Test __attribute__((at(0x20000FE0)));
工程Options设置如下

printf("Val_Test: %3d\n",Val_Test);

    while(1)
        {
                Val_Test = 66;

                if(!Test_Flag)
                {
                        Test_Flag = 1;
                        printf("Val_Test: %3d\n",Val_Test);
                }
        }

如果芯片强制硬件复位(RST拉低)Val_Test 的值应该还是66,实际测试结果是初始化后的值0,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定义法没见过,我见过用@地址的。

网友A:
好像是用@而不是at

网友B:
zero_init,就是清除為0了。不要宣告zero_init

网友C:
没用过这个方法,不懂啊,这有啥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