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关于boost升压电路的问题,mos发热以及电感选取

楼主(2018-08-12):
求助各位大佬,我想做一个5V到180V的boost升压电路,请问mos发热太大以及电感选取有很大影响,目前最高到30V,远远达不到180V。
PWM控制芯片是TL1451,频率20KHz。
请问我该如何解决,感谢各位帮助解答。

网友A:
还是要找合适的电感。寄生电容一定要小。

网友A:
你的驱动电路也要改进,要能够给出足够的电流,特别是关断电流

网友B:
驱动不行,截止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