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空间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8-08-12):
想将用户信息存储器的一个段用来存储程序,可以实现吧?怎么设置?

网友A:
利用信息存储区来存储数据的,在官方代码里面都有参考示例代码的

网友A:
这个需要找到你所要用的地址的,从对应的地址开始按照芯片所能提供的操作方式的操作就可以的了

网友B:
差的不多的话进行优化

网友C:
不用的变量什么的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D:
这些地址空间,就是取决于芯片和单片机之间的连线。

网友E:
FLASH应该差不多够大了吧!!

网友F: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其他的单片机。

网友G:
这个就是外置flash了吧。

网友H:
相同处理的逻辑运算等封装成函数,每次调运函数

网友I:
使用寄存器或在编译软件上设置

网友J:
片外程序存储器就可以。

网友K:
或许还有很多的其他芯片可以选择。

网友K:
外部存储程序太麻烦了,编程内部的flash简单很多。

网友L:
扩展外部存储器的时候你要用烧写器把所有编译过的程序烧写进外部存储器,然后把单片机的EA/VPP置低,选择从片外启动。

网友M:
需要熟悉存储地址

网友N:
自己制定存入地址的头和范围

网友O:
或者自己对数据进行编码解码 达到减少数据量的目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或者自己对数据进行编码解码 达到减少数据量的目的

那代码岂不是更加复杂?

网友O:
引用 网友P:
那代码岂不是更加复杂?

但是他想存入的那部分就会减少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但是他想存入的那部分就会减少

恩  也有道理撒

网友Q:
最好就是SPI外扩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