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能深入学习这些微控制器

楼主(2018-08-12):
初入MCU,求大神指导怎么能深入学习这些微控制器。。

网友A:
弄个板子,下载相应的资料和例程。

网友B:
先把理论弄弄,然后弄块开发板,学例程

网友C:
你要学习什么的芯片呢

网友D:
先弄个开发板试试写代码 还得熟悉每个寄存器和芯片配置

网友E:
论坛里面搜索一下单片机视频。。。

网友F:
能否熟练地使用汇编语言编程?

网友G:
在C语言中(极少量的汇编)掌握各种功能的初始化,启动与停止

网友H:
简单的单片机基础学习与应用是不可缺少的

网友I:
开发板是很好的单片机学习入门工具

网友J:
熟练使用C语言,多学习别人的程序

网友K:
要实际动手调试电路的能力。。

网友L:
先实践后理论的学习方法

网友M:
跟着别人的学习学习。或者视频教程

网友N:
将所有做过的实验使用汇编语言编程重新做

网友O:
学习单片机就是学习单片机的硬件结构,内部资源与外设的应用。

网友P:
主要看你想深入到什么地步

网友Q:
建议楼主找一个st的开发板 直接用cube生成现成代码跑跑试试

网友R:
用最简单的芯片 开始

网友S:
随便上手一个 遇到问题就百度 这样快

网友T:
不要学了再用 要用的时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