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PN三极管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8-08-12):
我一般看到NPN三极管驱动DC12V继电器的接法都是,12V经过继电器线圈然后再接NPN三极管集电极,再发射极接地。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电路图,DC12V接NPN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机输出接继电器线圈一端,线圈另一端接地。基极接MCU。
请问,这样的接法能实现驱动继电器吗?请大家指点下
新人不知道怎么传图片,不好意思哈

楼主:
或者用以个PNP三极管输出12V接继电器也可以呀,我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图。

网友A:
那是画错了,错误的接法,除非控制信号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画错了,错误的接法,除非控制信号是12V

谢谢回复,我是看到别人的图这么画的。我很纳闷怎么会这么接
一般如果是输出12V,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的画,一般是用NPN再来个PNP输出是吗?

楼主:
E:\QQ图片201808122141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看到别人的图这么画的。我很纳闷怎么会这么接
一般如果是输出12V,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的 ...

对的

网友B:
如果MCU是5V的,射极跟随,输出最多4.3V左右,没有这么设计的。
也许别人的设计是新手设计的,还没有调试过呢。
高手是设计时避免问题,新手是调试时发现很多问题。

xch
高手是调试时发现新问题, 新手是设计时发现老问题。

网友C:
都是大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MCU是5V的,射极跟随,输出最多4.3V左右,没有这么设计的。
也许别人的设计是新手设计的,还没有调试过 ...

谢谢,我焊接了一个这样的电路测试了下,确实输出只有4V多。请问射极跟随是什么理论呀?

楼主:
本人老新人一枚,请多指教。

楼主:
谢谢大虾指导。

网友D:
不能用射极跟随器驱动继电器,就算带得起来也不该用。射随器的原理和特性要是不明白,建议赶紧去看看大学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射极跟随器驱动继电器,就算带得起来也不该用。射随器的原理和特性要是不明白,建议赶紧去看看大学教 ...

射极跟随器又叫射极输出器,是一种典型的负反馈放大器。从晶体管的连接方法而言,它实际上是共集电极放大器。图中Rb是偏置电阻,C1、Cl是耦合电容。信号从基极输入,从发射极输出。晶体管发射极接的电阻Re,在电路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好象一面镜子,反映了输出、输入的跟随特性。

  输入电压usr=ube+usc。通常Usc>Ube,忽略Ube不计,则usr≈usc。显然,这就意味着射极限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近似等于1,即:输入电压幅度与输出电压幅度近似相等。当Usr增加时,ib、ie都增加,发射极电压ue(usc)也就增加。反之,Usr减小时Usc也减小。这说明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同相,正是因为不仅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大小相等,而且相位也相同。输出电压紧紧跟随输人电压而变化,我们把这种具有跟随特性的电路称为“射极限随器”。

以上是我从网上复制过来的,在反复看琢磨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焊接了一个这样的电路测试了下,确实输出只有4V多。请问射极跟随是什么理论呀? ...

这个是基本的三极管基础知识,需要你自己先学习。
否则,就好比1+1为何=2,我也不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基本的三极管基础知识,需要你自己先学习。
否则,就好比1+1为何=2,我也不好回答。 ...

请问,从0开始学的话,有什么好书籍介绍吗?

什么教材都没有我推荐这本书讲的浅显易懂还实用,兄弟且行且珍惜
@whtwhtw :谢谢推荐,我上次找哪个帖里推荐书籍,一下没找到,现在刚买了电子技术基础的数模两本书,先把这两本书看完再买你推荐的这两本来学习。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铃木雅臣,上下册,这本介绍的清晰易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从0开始学的话,有什么好书籍介绍吗?

如果有高数、物理的基础,找几本大学教材,比如电路分析、模拟电路的教材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从0开始学的话,有什么好书籍介绍吗?

大学教材,国内的叫《电子技术基础》,国外的叫《电子学》。

网友E:
那个接法是错误的,别学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学教材,国内的叫《电子技术基础》,国外的叫《电子学》。

谢谢!我得先出一个学习计划坛主能光临鄙贴,真是蓬荜生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接法是错误的,别学歪的

谢谢指导!知道了。

网友F(2018-09-26):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焊接了一个这样的电路测试了下,确实输出只有4V多。请问射极跟随是什么理论呀? ...

射极跟随可以理解成发射极电压跟着基极在变,但是会有一个PN结的导通压降,所以就会略微比基极低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焊接了一个这样的电路测试了下,确实输出只有4V多。请问射极跟随是什么理论呀? ...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https://blog.csdn.net/sinat_37378576/article/details/80576192

楼主(2018-10-27):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https://blog.csdn.net/sinat_37378576/article/details/80576192

学习了,谢谢!

楼主(2018-11-26):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高数、物理的基础,找几本大学教材,比如电路分析、模拟电路的教材即可。 ...

谢谢推荐!现在正买了电子技术基础 数模两本书,先看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学教材,国内的叫《电子技术基础》,国外的叫《电子学》。

谢谢坛主,已买来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