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测电阻接线方法,电流来源

楼主(2018-08-12):
不好意思,各位高人,因为已经近10年没有接触过电子电路了 ,现在重新学习起来。额希望各位高人帮忙一下。
如照片,4线量测电阻方式,电流需要接一个电流源吗?但我看其连接图,电流连接到Hi, Lo,
是靠数字万用表提供电流吗? 另外HI sense, Lo sense 去检测电压。
是这样吗?望高人指点迷津。希望高人们尽快回复吧

接线

接线

4线原理图

4线原理图

楼主:
高人那,快来帮忙解答下

网友A:
你理解的完全正确.四线测量电阻肯定是由万用表提供恒流源的.

在恒流源作用下,Rwrie的大小不会影响测量电流;而SenseHi/Lo端为高内阻电压测量,
所以前面线路的电阻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记.如此,R=U/I 就是准确的Rdut的数值了.
影响测量精度的只有恒流源的精度和电压测量的精度.
四限制是低电阻值测量的不二选择.

楼主:
谢谢回答了。再追问一下,万用表量测电阻原理,是不是有两种,老的设计是通过万用表的电池加电压,内部电流表测的电流,从而得到电阻。新的数字万用表设计是加电流,测电压,这都是对二线测电阻原理是这样的吗

楼主:
有高人在吗?帮忙解答下新的疑问

网友A:
要是学习测量原理可以i网上搜索有很多,如果是其它目的不妨直接说出来.这样解答更有针对性.

楼主:
就是为了学习。我搜索了好多资料,二线方法,有说是提供电压,量测电流,从而得到电阻试,电压和电流表串联。另外说法是提供电流,测电压,从而得到电阻,电压与电流表并联。哪种说法正确啊?还是这是手持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的区别吗?

网友B(点评):
你说的都根是据欧姆定律。只是接线方法不同。4线法准 还有电桥法,比较准确。

网友A:
如果是学习,还是踏下心来好好读几本书吧,比论坛更系统更详细.
基础学习没有快餐!

楼主:
谢谢ztb.能否推荐几本书?另外,也请解答下上面问题,我是急需解释下给别人

楼主:
hi,ztb.我考虑了下,我的问题是数字万用表四线接法,如图片,接好4线后,盖切到欧姆功能,其他有需要设置的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便携式万用表测电阻用加电压测电流,但大的数字万用表,提供电流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