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的天线下方要不要铺地?

楼主(2018-08-12):
用的是买的蓝牙模块做的项目,天线通过模块引脚出来后接IPEX座子,然后接外置天线,想知道IPEX座子下方要不要铺地

楼主:
下面是模块原理图和我画的PCB 模块的天线部分我没敷铜,模块天线引脚出来的IPEX座子也没敷铜,可是我看到有人敷铜了,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敷铜

网友A:
铺地。

@xch :额 懂了。
xch
@2365031858 :天线是辐射单元。 传输线和插座都不是辐射单元。
那就不明白为什么了 为什么画的PCB天线下方要净空,但是从模块出来的PCB线到IPEX座子要敷铜。

网友B:
有个问题,如果铺地,会不会对电路中其他元件造成影响,串个点此珠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如果铺地,会不会对电路中其他元件造成影响,串个点此珠怎么样? ...

不会影响。千万别画蛇添足

网友C:
不能铺地,不要误人子弟了。

网友D:
不要铺地,两边铺地是为了防止2.4G信号干扰别的器件工作

网友E:
不用铺地,射频天线下方铺地会对地引入干扰。

网友F:
我这边一般PCB天线下方不铺地,IPEX下方铺地